请教关于千兆PHY,光口和电口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2-28):
如题。

是不是支持电口的就能支持光口呢?

网友:
目前常见的稍微大型一点的以太网通信设备,如企业级交换机、路由器,千兆PHY设计有Combo模式,复合模式。
即设备的一个千兆口含两个物理端口,一个是RJ45,一个是光模块插口。

这种PHY叫双介质PHY,即支持光和电的物理层,但一般不能同时使用,一般谁优先是可以配置的。

光和电的对应的物理层不同,编码方式亦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相对于芯片来说呢。如果要设计两种接口都可以使用(不是同时)是不是得采用支持两种信号的芯片才行?

网友:
市面上已经有这种双介质PHY卖了,就是一个芯片。
我见得比较多的是Broadcom推出的PHY,企业级交换机、路由器为了保证灵活性一般都有一个到多个Combo 千兆接口。
Micrel好像有双介质的百兆PHY KSZ8721 你可以多去看看几家大的通信IC厂。

Marvell Technology Group
SMC
Realtek
Micre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谢谢。好像多端口的比较少呢。。。

网友:
marvell 的88E1111就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