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流从源极到漏极的场效应管吗

楼主(2012-02-28):
PNP晶体管的电流是从射极流向集电极的,场效应管有从源极流向漏极的吗?

网友:
只要GS极正确偏置,电流可以随便流

网友A:
回复 网友B:

ls正解,MOS只要GS电压合适,SD之间就相当于毫欧级电阻,电流方向任意。

网友:
注意内部二极管方向,其它看ls

网友(2012-09-0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试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