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位机程序通过485通信给下位机编址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因为从机很多,想通过上位机程序自动给从机编址,应该怎么实现啊?

网友:
需求不明确啊,朋友。

如果能每次开一个从机,就可以实现,从机还必须有能够接受编址的协议才行。

网友:
用总线方式不可能同时给每个模块配置不同的地址,只能单个配置。。。

网友:
简单点儿的话,你可以给每个从机编个号,主机先给第一个从机编号为1,然后编号加1,再发给下一个从机

网友:
多个从机同时连接的,一般要在编程时设定唯一ID,需要搜索算法,可以参考美信的1-WIRE协议中搜索算法
单个从机连接的,非常简单,从机默认为某个地址或万能接收

网友:
如果从机的位置信息与编址没有什么关系,还是可以实现的。比如像USB一样,分配一个地址0作为默认地址,然后重新分配新地址就可以。
但很多时候,主机都要关心从机的位置,所以也就只能在从机上设个拨码开关,手动设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