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windows下好用的代码格式整理软件Astyle

楼主(2012-02-28):
分享一个开源代码整理工具(Astyle),资料在附件中,内涵Astyle

AStyle_2.02_windows.zip   --->  AStyle的源码
Astyle调整代码格式.pdf    --->  SourceInsight中使用Astyle的方法
调整代码格式.bat          --->  使用方法:1.拷贝至需要整理代码的根目录;2.双击运行,根据提示执行即可。
附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22905IM1AY8.zip(文件大小:675K) (原文件名:Astyle调整代码格式.zip)

楼主:
批处理中需要改变Astyle.exe的路径,或者增加至环境变量中。

楼主:
allman格式 (原文件名:allman.png)

java格式 (原文件名:java.png)

网友:
如何更改TAB空格,由4个改为2个?

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更改tab空格,由4个改为2个?

--indent=spaces=2

网友:
直接 -s2 就可以

楼主:
Tab Options

default indent
If no indentation option is set, the default option of 4 spaces will be used (e.g. -s4 --indent=spaces=4).

--indent=spaces / --indent=spaces=# / -s#
Indent using # spaces per indent (e.g. -s6 --indent=spaces=6). # must be between 2 and 20. Not specifying # will result in a default of 4 spaces per indent.

--indent=tab / --indent=tab=# / -t / -t#
Indent using tab characters. Treat each tab as # spaces (e.g. -t6 / --indent=tab=6). # must be between 2 and 20. If no # is set, treats tabs as 4 spaces.

--indent=force-tab / --indent=force-tab=# / -T / -T#
Indent using tab characters. Treat each tab as # spaces (e.g. -T6 / --indent=force-tab=6). Uses tabs as indents where ‑‑indent=tab prefers to use spaces, such as inside multi-line statements. # must be between 2 and 20. If no # is set, treats tabs as 4 spaces.

楼主:
Astyle使用方法可以参考:Astyle压缩包doc目录里有astyle.html文件。

网友:
UltraEdit UEStudio 都集成有Astyle的...
Artistic style (Astyle) formatter (visually beautifies source code)

网友:
Astyle这个软件的bug特别多,遇到真正的大项目就麻爪了,比如用它格式化ucgui的源码会出一百多个错误。
真正专业好用的源码格式化工具是inden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刚试了,貌似没有发现整理ucGUI会产生错误。
不知道indent怎么样,下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astyle这个软件的bug特别多,遇到真正的大项目就麻爪了,比如用它格式化ucgui的源码会出一百多个错误。
真正专业好用的源码格式化工具是indent。

第一次使用这类软件,astyle很快就熟悉了,我把astyle添加进了uestudio的工具配置,可是indent不知道怎么操作,能否赐教?

网友(2013-05-12):
我自己用的批处理

set astyle="D:\Program Files\AStyle\bin\astyle.exe"
这个要自行修改

使用方法:1.拷贝至需要整理代码的根目录;2.双击运行

网友(2014-08-12):
最近新装W7发现 Astyle运行没反应的现象,郁闷好久,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将 custom commands中Astyle的配置路径的双引号去掉,运行一次Astyle会提示找不到文件,再把双引号重新加回去,在运行一次Astyle就正常了···真TM奇葩···上来标记一下,方便出现同样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