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的笔记本中,不能完成合成这个步骤,生成最终代码吗?

楼主(2012-02-28):
在台式机上(XP系统)可以完成synthesize,但是在笔记本(Wiin7)上这一步不能完成,显示license有问题,在别的WIN7的笔记本上也试过,出现一样的问题!请问这应该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ISE是正版的,没有问题!

网友:
在笔记本上(WIN7)用10.1的没有问题啊,不知道你什么版本的,我2003、xp都用过的,没有出现LZ说的问题。

楼主:
我的是13.2 ,在台式机上没出过这个问题,就是笔记本用的WIN7系统,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有影响!

网友:
官方是从13.x才开始正式支持win7的,不过我从10.x开始在win7上用,问题不大

网友:
1,使用新版软件
2,用管理员权限注_册/运行你信任的程序。

之前我安装一版本keil,一直注_册失败,后来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之后再注_册就OK了。

楼主:
试过楼上用管理员权限运行程序,结果还是一样,出现这样的错误!
ERROR:Security:9 - No 'ISE' nor 'WebPack' feature was available for part
ERROR:Map:258 - A problem was encountered attempting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is
   architecture.
同样的程序,在台式机上没有问题,可以编译!生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