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比较好的正负2.5V电源芯片介绍

楼主(2012-02-28):
各位大侠,正在正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正负2.5V电源,希望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好的正负2.5V电源芯片?

网友:
如果要求电流不大的话 可以采用单5V经过一片运放(或功放)以浮地形式获得双2.5V

不然芯片实在不好找

网友:
参考34063的datasheet或者类似芯片
其实弄懂原理,随便找个开关电源芯片搭一搭也就出来了

网友:
2.5V的LDO型号很多的。。

STEP DOWN 的型号也不少~

楼主:
如果要求电流不大的话 可以采用单5V经过一片运放(或功放)以浮地形式获得双2.5V ,这个怎么弄啊,能不能画个电路图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要求电流不大的话 可以采用单5V经过一片运放(或功放)以浮地形式获得双2.5V ,这个怎么弄啊,能不能画个电路图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