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CP获取IP成功后,再手动更改了IP。网络不通

楼主(2012-02-28):
如题,使用RTT1.0,stm32107+83848. 想实现先用DHCP获取IP,保存该IP的前三个字节,第四个字节自己另外设置。

问题: DHCP能够获取到IP,但是获取后,我关闭了DHCP,list_if()也能看到新的设置的IP,但是ping不通。
说下思路:

1. 建立了一个任务,在任务里判断“e0”的DHCP状态是否是BOUND,如果是BOUND,说明已经分配IP成功,然后保存获取的IP信息。

2.使用DHCP_stop()关闭DHCP功能,

3.使用netif_set_ipaddr来设置新的IP 。

但是结果发现,ping不通了。 把第三步注释掉,使用DHCP分配的IP,能够ping通。

请教下高手,这样的处理流程有错误吗? 在重设已经初始化好的网络是不是只要使用netif_set_ipaddr就行了,还需要使用netif_set_up等其他函数吗?谢谢

.

网友:
ARP 不管啦?

网友:
是不是装了arp防火墙?

网友:
私自改自家门牌号,不告诉邮局新门牌能收到邮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私自改自家门牌号,不告诉邮局新门牌能收到邮件吗?

不启用DHCP,手动设置IP是什么个情况?不是也可以吗? 我只是DHCP成功后,相当于重新手动设置IP撒,有关系么?

楼主:
今天上班开机,一切正常,原因不知道……

网友(2012-06-19):
要稍微隔几分钟

网友:
DHCP获取IP保存获取到的IP后,你在手动设置客户端IP的话,就说明DHCP分配IP服务已经停止,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手动设置了客户端IP的话,不设置DNS服务器IP是无法上网的,如果是同网段的电脑的按道理是可以ping通的,就是没有DHCP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是不是设置Linux的服务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