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电机库,驱动BLDC,在低速度时,力矩很小。有没有人和6步法驱动比较过?

楼主(2012-02-28):
ST的电机库,驱动BLDC,在低速度时,力矩很小。有没有人和6步法驱动比较过?

各位最低速度做到多少啊?我在10HZ下就感觉电机没力,用手一捏就停了

6步法-是否力矩要大点,有没有人都做过比较的啊?

网友:
你有没有做电流环,另外速度反馈用的什么?如果是霍尔的话,低速情况下对于速度的波动本身就不灵敏。很容易捏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没有做,另外速度反馈用的什么?如果是霍尔的话,低速情况下对于速度的波动本身就不灵敏。很容易捏停。

用的是霍尔。电流环有的,现在还不能排除PID的参数没有 调好,所以想问下,确认下是否自己的参数没有调好

另外偶然 听说用MC33035能做到比较低的频率,看来要找个看看效果。看MC33035的 手册应该是用6步法驱动的

网友:
MC33035能做到比较低的频率主要是靠 MC33039来实现

网友:
mc33035低速更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