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V锂电池供电,如何降低单片机功耗

楼主(2012-02-28):
设计手持式的产品,用7.4V锂电池供电,想请教一下功耗问题。
准备采用ATtiny13A,它的datasheet第一页最下方写:
Active Mode:
• 190 μA at 1.8 V and 1 MHz
只用过51和AVR单片机,不知道ATtiny13A算不算功耗低的。

1、电源问题
7.4V锂电池,实际电压为6V至8.4V,因此需要降压供单片机使用。
有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两种方案。开关电源效率较高,但需要二极管、电容、电感,体积较大。
单片机本身的功耗很低,不知道是否有必要使用开关电源。

2.还是电源问题
假定采用线性电源。单片机通常用5V或3.3V供电,不知道哪种功耗更低。
功率的计算公式为:
P=U*I
其中,P为功率,U为电压,I为电流。
假定I相同,自然是U越小,P就越小。但是线性稳压器也是要耗电的(假定是理想的线性稳压器):
    单片机5V电压,稳压器损耗(7.4-5)*I
    单片机3.3V电压,稳压器损耗(7.4-3.3)*I
总功耗都是7.4*I,没有区别。关键在于电流I。
不知道5V和3.3V,哪种情况下单片机的电流更小。

网友:
要计算下3.3v部分的功耗具体是多少,DC/DC也有个效率问题

网友:
应该选用低功耗线性稳压器, 例如MIC5205之类, 不过5V 还是3.3V电流小, 还是等楼下回答

网友:
有低功耗的稳压模块如ht7333,功耗很小。

网友:
如果只看单片机,好像430的功耗更低,430再加上3.6v的锂电池,好像就符合你的要求。再加上一个线性稳压器,这上面消耗的功率p就是3.6*单片机电流了。

网友:
AVR单片机3.3V功耗明显小于5V电压下的功耗。

网友:
单片机不是最主要的耗电大户,一般低静态功耗LDO就可以,如HT7333 ,电流150mA,静态功耗9uA, 最大输入8V好像,可以前面串联个电阻;S-1142 精工芯片,静态功耗9uA,输入电压最高到50V,电流最大150m最大A

网友:
TI的电源方案里有一款占面积很小的适用电池的开关电源方案。你可以考虑下。

单片机的功耗有2个特点。

1.同样电流下,电源电压越低,功耗越低。所以一些低功率MCU可以工作低到1.8V。

2.频率越低,功耗越低。在能保持系统响应的情况下一些低功耗系统往往可采用32768Hz做为主频率

网友:
楼主发了一个主题就不冒泡了。
要知道的事情还多着:
- 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的设置;
- 掉电以后的唤醒;
- 外设的功耗控制;
- 是否有电源开关,没有的话软关机是一键还是两键开关机?
建议先在论坛里找找过去的帖子,再好好研读MCU的手册。

网友:
1.电池供电不太清楚电源转换的具体功耗。
2.低电压,低功耗。再就是设置上9楼的大哥所列出的,当然也只说了其中一部分。还是仔细看看手册吧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占面积很小的适用电池的开关电源方案”,能否具体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只看单片机,好像430的功耗更低,430再加上3.6v的锂电池,好像就符合你的要求。再加上一个线性稳压器,这上面消耗的功率p就是3.6*单片机电流了。

主电源必须用使用7.4V的锂电池,因为还要给其他模块供电。
我只设计单片机部分,单片机的电源就只好从主电源上获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发了一个主题就不冒泡了。
要知道的事情还多着:
- 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的设置;
- 掉电以后的唤醒;
- 外设的功耗控制;
- 是否有电源开关,没有的话软关机是一键还是两键开关机?
建议先在论坛里找找过去的帖子,再好好研读mcu的手册。

整个设备有一个电源开关,打开开关直接满负荷工作,不使用休眠模式。
我主要想问的是,用7.4V锂电池如何给单片机供电,功耗才最低。
注意是“降压电源+单片机”的总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低功耗的稳压模块如ht7333,功耗很小。

回复 网友E:
单片机不是最主要的耗电大户,一般低静态功耗ldo就可以,如ht7333 ,电流150ma,静态功耗9ua, 最大输入8v好像,可以前面串联个电阻;s-1142 精工芯片,静态功耗9ua,输入电压最高到50v,电流最大150m最大a

非常感谢推荐的芯片。

网友:
用TI的开关芯片TPS62290,150ma的电流的话用0402的电感都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电源开关就好办。主要考虑稳压器上消耗的功率。
如果整机电流不大,或者电池和工作电路的压差不大,就用LDO好了,这时稳压器上消耗的功率不大,如果用DC-DC降压,效率的贡献不明显,电路还复杂。LDO选择很多,如果电路的功耗不在乎的话,甚至AMS1117都是好的选择;当然,我也喜欢Holtek的稳压器,便宜,选择也多。
反之,如果稳压器上消耗的功率大(电流大,压差大),就用DC-DC降压,效率要高一些。
还有,你说“打开开关直接满负荷工作,不使用休眠模式”,其实全速工作和设置空闲模式,MCU功耗可能有10倍的差异,还是值得注意的。

网友:
单片机加外围小于5ma建议使用ldo.关dcdc的en,电流增加后开dcdc,单片机系统的电流直接用万用表测
。转折电流看具体dcdc手.一般的10ma以下效率小于5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算单片机功耗不大,也不能选择AMS1117这种传统的LDO,静态功耗太大, 用过精工那个IC,静态电流的确是那么小,测试过电压在4V~22V输入,输出3.300V,只是最后一位变化到3.301V(空载),帯载PIC低功耗单片机(10mA),变化范围是3.295~3.299

网友:
HT7333 是比较好的办法,一般的普通项目整个系统几十uA还是可以接受的。单片机要进入睡眠,IO变化唤醒,定时器唤醒等
单片机本身的耗电也是比较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应该选用低功耗线性稳压器, 例如mic5205之类, 不过5v 还是3.3v电流小, 还是等楼下回答

线性稳压器有低功耗的???

你的欧姆定律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最好的办法是串个5V稳压管。
小电流下DCDC的效率也不行,和线性稳压差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5V和3.3V,哪种情况下单片机的电流更小: 当然是3.3V的电流更小,看手册。

和7.4V的锂电池相比,tiny13a的功耗(本身的功耗)可以忽略不计。
关键是输入输出电路,耗电又是多少,这个才是关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电源开关就好办。主要考虑稳压器上消耗的功率。
如果整机电流不大,或者电池和工作电路的压差不大,就用ldo好了,这时稳压器上消耗的功率不大,如果用dc-dc降压,效率的贡献不明显,电路还复杂。ldo选择很多,如果电路的功耗不在乎的话,甚至ams1117都是好的选择;当然,我也喜欢holtek的稳压器,便宜,选择也多。
反之,如果稳压器上消耗的功率大(电流大,压差大),就用dc-dc降压,效率要高一些。
还有,你说“打开开关直接满负荷工作,不使用休眠模式”,其实全速工作和设置空闲模式,mcu功耗可能有10倍的差异,还是值得注意的。

整机还是有较大功耗的。整机有两个模块:
一个模块直接用锂电池的7.4V,功耗较大;第二个模块是控制部分(单片机模块,可以使用任何单片机支持的电压),为第一个模块服务。
虽然主要的功耗是第一个模块,但单片机模块仍需考虑功耗问题。
请问这种情况下,怎样给单片机供电功耗最小?
----
空闲模式省电,这是显然的。
不过单片机的选择与程序编写都是为了第一个模块服务而设计的,不能够空闲。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ti的开关芯片tps62290,150ma的电流的话用0402的电感都行。

非常感谢推荐的芯片

网友:
1)楼主要是必须从7.4V这么高的电压下得到单片机电压,且单片机又不能休眠的话
那么就选择一些小电流的DCDC(Ti估计有)和 精工的S-812C 系列LDO(自身消耗在2uA)
实际测试一下那种效率高。

2)换个思路,7.4V锂电可以考虑两节锂电组合,从其中一节取3.6V出来,用LDO变成单片机最低功耗时的电压值。

3)如果考虑串稳压二极管,比起LDO,倒是可以省掉LDO自身消耗的电流,但在电池最低时单片才1V,必须选择宽电压范围的。
整个过程中是一个动态的功耗消耗曲线,要结合第1)点一起考虑,说不准这个串二极管也不是最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2)锂电池是数码相机里的那种锂电池,分不开的。

3)稳压管似乎是需要有足够电流才能稳压的,小电流情况下好像不能稳压的吧?

或者有什么性能好的二极管,可以在1mA以下就能稳压?

网友(2013-09-27):
我现在也再用7.4伏供电.想找个低功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