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怎样编写高效率的函数

楼主(2012-02-28):
我平时编程不多,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一个项目里面定义太多函数,并且有很多调用,会不会影响系统的速度。是不是把能合并的函数合并在一起会比较好,比较省堆栈?

网友:
现在的编译器都会自己搞定这些东西的。
多花点时间在算法上才是正途。

网友:
我看到高手们讨论的帖子恰恰跟楼主的想法相反,MAIN程序不要太长,一个功能一个函数,这样更清晰明了。

网友:
看你想要的是什么效率。机器效率的话当然是顺序的程序效率高点,如果是人的效率的话,多函数模块化效率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主函数直接调用封装好的其他功能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机器效率和人的效率应该综合一下,既容易看懂,又有很好的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