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电脑用的6J9srpp小胆机

楼主(2012-02-28):
(无正文)

楼主:
本机最大的特点有:
1。功耗低炭约20W
2。对输出牛的要求很低

网友:
不懂电子管·····

不过咋看上面那部分咋像恒流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本机最大的特点有:
1。功耗低炭约20w
2。对输出牛的要求很低

能否来点输出牛的制作参数或选用参数?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懂电子管·····
不过咋看上面那部分咋像恒流源。。

这样接不是恒流源用。如果输出点接在56欧电阻下端,上部分才是恒流源

音质就不评价,有心情玩就是很幸福的(注:被俗事困扰以致好久没有碰音箱……)

网友:
也可以算直流恒流源吧,上面那一部分类似jfet接法,然后可以产生很高的增益

网友:
上面除了做恒流源负载,还带替射极跟随,一管几用

网友D:
那两个电容,很有趣!!

楼主(2015-10-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本机最大的特点有:
1。功耗低炭约20w

直接用俩220/6V的小电源变压器代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电容,很有趣!!

是在小日本空调里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