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CCAVR 的变量在内存里存储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从Keil移植程序到ICCAVR的问题:

楼主:
ICC是小端模式的,可以设为大端模式吗?

楼主:
请问这是由编译器决定的还是芯片的CPU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是由编译器决定的还是芯片的CPU决定的?

网友:
是由硬件决定,不过对于AVR和8051这些8位机,谈不上什么字节序(虽然他们都有16位寄存器,并且字节序是小端)。

就主要看看编译器实现了(准确的说是编译器带的库,比如怎么实现大于1字节类型的算数运算等)

网友:
stm8必须是大端格式。

51,AVR 如 IAR8051,IARAVR都是小端模式。

楼主:
各位做移植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呢?
虽然修改代码很容易就能解决
为什么不统一,或者编译器有可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B:
stm8必须是大端格式。
51,avr 如 iar8051,iaravr都是小端模式。
嗯,stm8虽然后面有个8,不过可以直接操作16位,硬件上就是大端的。

回复 网友C:
各位做移植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呢?
虽然修改代码很容易就能解决
为什么不统一,或者编译器有可选项
要不就加一层,用宏来定义大小端的转换,比较烦的是结构体,每个元素都要转换。
一种通行的办法就是用字符串(8bit编码的),就不用考虑字节序问题了,当然更占资源。

要求C Runtime做成这样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而且跟编译器也有一定关系,尤其是在8位机上实现。(比如int16, int32, int64的算数运算,每个都要做两份,float也要做两份,加减乘除都要做,还要包括逻辑运算),然后一份BE的编译器还要对应一份 BE 的LIB, 不然出错都不知道怎么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数据正好是结构体,总共100多个字节呢,~_~
用宏来定义大小端的转换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
^_^,刚刚看到,Freescale单片机的CodeWarrior编译器可以选择大小端!
ICCAVR有没有这样的更能呢?

现在还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的数据正好是结构体,总共100多个字节呢,~_~
用宏来定义大小端的转换是怎么做的呢?

你这样手写太痛苦了,学一门脚本吧,然后写个脚本来处理它,然后实现序列化,反序列化的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大哥!!!

网友:
我很奇怪,你为啥要关心这个编译器替你透明掉的问题——除非你是要在大小端不同的芯片间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对了,就是要在大小端不同的芯片间通讯

虽然现在用别的方法解决了,

只是想看看大家对这个有什么方法

网友:
简单的数据结构我直接手动写,当然会用到int16_byteswap, int32_byteswap 之类的函数

包含较多元素的固定长度的struct我都是用脚本来生成相应的encoder和decoder.

对于复杂的协议,如果不太担心片上资源,我要么用字符串传递(这个自由度较高,有很交换格式可以用)
或者用protobuf, MCU上使用nanopb.

楼主:
片上资源确实非常少

网友(2012-10-19):
是啊,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在串口通信的时候有些要按标准来写协议的话转换起来确实麻烦,AVR的编译器有没有事大端模式的啊,就和KEIL的一样的,老是感觉ICC avr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