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Mos管作为开关使用,控制负载模块电源供电,出现压降问题!

楼主(2012-02-28):
如下图电路:

nRF_PWREN是用来控制Si2301 P沟道增强型MOS管(作为开关使用)的,当其为低电平时,使MOS管导通,要求nRF_POWER输出约3V3的电压。。
   不使用NMOS管的原因是这里需要高端驱动。。

现在的问题是nRF_POWER带载时的电压比空载时降了0.1V,。这个是怎么回事?
带载,所带的负载所需功耗约为66mW。

楼主:
补充一下:nRF_POWER带载时的电压比空载时降了0.1V,这样就导致了负载模块没法正常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个内阻小的mos管啊  AO的有好多,另外R43直接去了

网友: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当时200片板子里面有的正常,有的压降很大,有的不能完全关断,后来换了威世公司的2301就好了。不知道楼主的买的是什么样的2301

网友:
mos管有个参数,叫做Rds(on),不同型号会有20~300m欧的内阻。

网友:
选低阻管。看手机保护板用什么?

网友:
负载电流 = 66mW / 3.3V = 20mA
Si2301的Rds(on)按最坏情况0.19Ω @ -2.5V算,压降 = 20mA * 0.19Ω = 0.0038V
所以LZ给的数据不对,要么是买到假管,要么是负载功耗远不止66mW。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66mW是平均功耗,我那个用电模块是nRF24L01+无线模块,后来发现它工作时瞬间电流有可能需要100mA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要将R43去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当时200片板子里面有的正常,有的压降很大,有的不能完全关断,后来换了威世公司的2301就好了。不知道楼主的买的是什么样的2301

Si2301ADS,是威世的,您说的“不能完全关断”是指给高电平控制时仍能导通?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我是怀疑是否MOS管没进入深度导通呢,有资料说MOS管的深度导通需要-Vgs大于4V或者6V,是不有可能问题出在这呢?

网友E:
SI2301的后面有没有接个几十微法的电容,这个很重要.

网友(2012-06-14):
引用 网友E:
SI2301的后面有没有接个几十微法的电容,这个很重要.

我目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接电容是接在哪端?GS端?

网友:
驱动电压低的问题   估计你这个管子 低压开启的内阻大点(肯定是国产货或台湾产的  参数比威世是要差点的)。换正品威世  要想压降还要小  找开启电压更低的管子  威视的有的  这种型号的 我测试过 国产的 台湾产的 威世的。

网友:
是楼主图上mos 3脚和地之间接电容吧。

网友:
不要把mos管当成内阻为0的理想开关看待。后端的负载瞬态功耗较大的情况下MOS的输出,这里位D端就要加个10uF以上电容,反正在“开关”后端加电容没有坏处,但是不加的话可能会有问题。另外不同的MOS对应的VGS电压要求不同,同一个管子一般也会给出不同电压下的RON,所以一定要多看数据手册,听说莫莫器件怎么用往往不靠谱,特别对于做硬件的人更要多看。要把每个器件当成第一次使用,看数据手持后往往就能找到答案。
另外导致lz模块工作不正常的原因不是0.1V的压降,而是大电流时压降太大,超过模块允许压降。这个一定要使用示波器分析

网友(2014-05-12):
正在选这个mos管 ,看贴学到很多

网友(2014-07-31):
待会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
这个是什么产品上的电路?

网友(2014-10-26):
mark下,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