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对步进电机细分电流快慢衰减模式还是很模糊,请高人来指点一下(内附养眼图片)

楼主(2012-02-29):
兄弟们,先来2张图片养养眼在说

好进入主题

此图是3955中的电流衰减模式截图。长虚线表示快衰减,短虚线表示慢衰减。
我的疑问是 为什么 长虚线是快衰减,而短虚线是慢衰减

以下是我的分析
LR串联回路的放电时间常数=L/R,L为电机相电感为定值,也就是说 R越大,放电时间越短。
也就是说回路中R越大电流衰减越快。
长虚线中回路电阻R1=电机线圈电阻+2*(续流二极管导通电阻)+电源内阻
短虚线中回路电阻R2=电机线圈电阻+续流二极管导通电阻+MOS管导通电阻+采样电阻

要让 R1>R2 R1-R2=电源内阻+续流二极管导通电阻-MOS管导通电阻-采样电阻>0

对于续流二极管导通电阻:假设导通压降0.7V 电流4A 电阻=0.7/4=0.175欧,
对于MOS管,我查了一个功率管IRF530 最大导通电阻0.16欧
采样电阻,假设我们使用0.33欧

则R1-R2=电源内阻+0.175-0.16-0.33=电源内阻-0.315

是否就是电源内阻远远大于这个 0.315欧。此时长虚线就是快衰减了

分析结束
** 一般的开关电源内阻有多少,不晓得。

请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坐等高人,这问题困扰我许久了

网友:
给种子就回答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种子就回答你

哥,真没有,你行行好吧

网友:
我觉得线圈电阻和续流二极管电阻加起来都不大,起主要作用的是下面的采样电阻,所以他衰减慢

网友:
现在的人都学乖了...跪求、哭求都不如2张图片能吸引眼球。
找时间搜集些种子...下次谁帮我解决了问题给谁   哈哈

楼主:
谁要是把这问题解了,我种子管够。实在不行,我刻几张光盘,给你寄过去

楼主:
继续 等高人呀

网友:
楼主理解的不太对吧~~首先,时间常数大,应该是响应变化的慢~也就是说,R越大,放电的时间会越长。假设电感的能量一定,通过等效电阻R放电,R越大,放电时间肯定越长啊~

其次,长线代表的放电回路,根据回路定律来看,电感的感应电动势减去电源电动势才是放电LR回路放电的电动势,长线代表的是回馈制动,而短线看着就像短路制动,总感觉短线代表的是快速衰减,长线是慢速衰减~~

以上愚见,请各位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理解的不太对吧~~首先,时间常数大,应该是响应变化的慢~也就是说,r越大,放电的时间会越长。假设电感的能量一定,通过等效电阻r放电,r越大,放电时间肯定越长啊~
其次,长线代表的放电回路,根据回路定律来看,电感的感应电动势减去电源电动势才是放电lr回路放电的电动势,长线代表的是回馈制动,而短线看着就像短路制动,总感觉短线代表的是快速衰减,长线是慢速衰减~~
以上愚见,请各位指教

谢谢你的回答,我基本搞清楚了,就是你所说的“长线代表的是回馈制动,而短线看着就像短路制动”

楼主:
我对续流回路的理解,的确是错了。呵呵

网友(2012-09-09):
可以看看这里边的解释,不过是英文的。之前应该还有一份资料比这个还要详细些了,但一时找不到了。

网友C:
这里面也有些内容提及到电流的衰减模式,可以作一些参考 。

网友:
感觉快速衰减就是打开有下管子直接对地放电,慢衰减就是不开右下管慢慢对电源放电,当然还有一种混合衰减模式,貌似意思是两者的综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面也有些内容提及到电流的衰减模式,可以作一些参考 。

谢谢楼上的资料!慢慢学习中。

网友(2012-10-19):
引用 网友C:
这里面也有些内容提及到电流的衰减模式,可以作一些参考 。

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