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不是叫PVC面板

楼主(2012-02-29):
这个带按键的是叫“PVC面板”吗?大虾们做这玩意是专用软件还是PS画的?
另外,贵吗?
8*8厘米,6个按键,一个2寸以内屏幕,三种颜色。大概多少钱啊?最小量是多少?

网友:
以前做的面膜,我是用CAD画的,文字标注一些细节,
和他们多交流一下就行,
带按键和LED灯的没做过,价钱不清楚

网友:
薄膜开关

以前用CAD画过,然后交给厂商,生产时候会不会用其他软件重绘就不知道了

网友:
led是钻孔从里边伸出来的,面板上无法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做的面膜,我是用cad画的,文字标注一些细节,
和他们多交流一下就行,
带按键和led灯的没做过,价钱不清楚

恩 刚才在网上找到一个厂家,要求是CAD出图的。

价格是1300打样5片,不知道贵不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薄膜开关
以前用cad画过,然后交给厂商,生产时候会不会用其他软件重绘就不知道了

谢谢,“薄膜开关”更准确。刚给厂家说是PVC面板,他理解成不带按键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led是钻孔从里边伸出来的,面板上无法焊接。

厂家说,按键的柔性电路板上可以做贴片的led

网友:
薄膜开关,LZ北京附近的,可以在沧州定制,大约0.10-0.15元每平方厘米。打样要贵些。

楼主这面积,1300超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薄膜开关,lz北京附近的,可以在沧州定制,大约0.10-0.15元每平方厘米。打样要贵些。
楼主这面积,1300超贵了。

可不是嘛,湖南一个什么厂子。这1300还是不包括按键的价格,加上按键得要2100。感觉是在讹人似的。哪天去中发看看,估计最多1000顶天了。

淘宝上有一家要300,感觉挺便宜的。

楼主:
随便网上找了一个图,才发现给“正泰”做广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以前做的面膜,我是用cad画的,文字标注一些细节,
和他们多交流一下就行,
带按键和led灯的没做过,价钱不清楚
恩 刚才在网上找到一个厂家,要求是cad出图的。
价格是1300打样5片,不知道贵不贵

带按键的这个价格还可以,否则就贵了,而且这个和你用的颜色数量有关系的~

网友F:
山东省这边作不到300元,十以内价

网友(2017-03-15):
引用 网友F:
山东省这边作不到300元,十以内价

哪家,我想打几十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