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纹波如何消除

楼主(2012-02-29):
图中PWM输入  频率10k
PWM的占空比为50%时候 调整RP8 使输出为0v,这样 占空比在小于50%时候 输出为负,占空比大于50%时候输出为正, RP7调整放大倍数的。
  但是现在是输出纹波太大 不知道如何消除? 纹波有40mv左右上下波动。

PDF: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23103VOW35K.pdf(文件大小:50K) (原文件名: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
加滤波电路塞 呵呵

网友:
太逗了, 这样个电路, 还诱惑我下了PDF看了遍
楼上说得对, 继续滤波,加大积分时间系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中pwm输入  频率10k
pwm的占空比为50%时候 调整rp8 使输出为0v,这样 占空比在小于50%时候 输出为负,占空比大于50%时候输出为正, rp7调整放大倍数的。
  但是现在是输出纹波太大 不知道如何消除? 纹波有40mv左右上下波动。

pdf:点击此处下载

  加电容不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因为电解电容需要考虑内阻。既然你在用运放,将运放改为低通滤波器试试。效果也会明显好于电解电容的滤波方式。

网友:
直接把第一个运放做成二阶低通滤波器不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