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国产指针万用表表小电流档的内阻

楼主(2012-02-29):
平常总是需要测量缓慢变化且很小的直流电流,觉得还是指针表来的形象,变化趋势一目了然。但各表测出来的电流值多少有点差异!突然想知道这些表到底有多大的内阻,于是就用这几块表的电阻档相互测量各电流档,得出了以下数据:
          国产表                 5mA直流档    50mA直流档
   1,金川M47指针表二块             56Ω           6Ω
   2,金川M47指针表(价贵一倍)     27Ω           3Ω
   3,京华M47指针表                 58Ω           6Ω
   4,天宇M47指针表                100Ω          10Ω
   5,胜利VC9807A数字表            130Ω          50Ω
    需要说的是:这样测量方式对不对?我的确不知道!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测量方法没有问题.
"测出来的电流值多少有点差异" 是因为内阻影响了线路电流, 多表串联再测结果就一致了.

网友:
贵的表与便宜的表的差别就出来了

网友:
测量有问题吧,否则太离谱了,像最后那个数字表50ma满量程有2.5V压降??

网友:
数字表这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内阻,这压降得多大啊,测量方法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