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手的54642A发现下面几个问题,请高手解惑

楼主(2012-02-29):
这是简单测试的,卖家说安捷伦的朋友检测过然后发出来的
一,烧伤
二,2通道下移了
三,1通道和2通道都有像图片那样的情况,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会长一条小线

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处理起来简单吗?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我手上的几个示波器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用我手上的100M探头试过,情况三也是一样的.
按正常仪器来说,能接受吗?

楼主:
自动测量校准信号数值好像也不太准了:
Vavg:2.615V
PK-PK:6.69V
Freq:2.041Khz

网友:
不会是新的吧,二手机主要看价钱,不高的话可以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是新的吧,二手机主要看价钱,不高的话可以接受

价格算是正常价,深圳仪器商11000,这个是北京ham出给我的,10K

网友:
价格还可以,你手上的其他几个示波器指标和这个接近吗?不接近的话不好对比,说不定这个信号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
也可以多换几个方波信号源测试,或自己搭几个方波试试,都这样则不正常。
还有测方波一定要注意探头。

楼主:
这个是机器的自校准信号

网友:
换量其他示波器的校准信号看是否也有这种过冲?

网友:
这个示波器采样率很高,也许是真实的波形

网友:
再换一个好点的探头试试

网友:
这种显示真舒服啊.还在怀念当年用过HP的也是这种显示命

网友:
能看到过冲的示波器才是好示波器!

网友:
从后面用一分二同轴电缆连接两通道,做个校准,后面开关打到允许校准。自带的好像1.2k的方波。如果探头妥善接地还不能补偿好的话,恐怕这个过冲有问题。建议同轴电缆试试看。探头都要调补偿的,换到其他机器肯定要调,还要看机器是否在探头补偿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探头是10073C  500M的原装探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暂时还不敢乱动仪器,还有些问题和卖家没有协商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价格还可以,你手上的其他几个示波器指标和这个接近吗?不接近的话不好对比,说不定这个信号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
也可以多换几个方波信号源测试,或自己搭几个方波试试,都这样则不正常。
还有测方波一定要注意探头。

网友:
右下角什么型号淘宝有个5464x也这样,亮度一窟窿。
先换个信号源。那样的过冲是不能接受的。不排除5464x的校准就这个德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右下角什么型号淘宝有个5464x也这样,亮度一窟窿。
先换个信号源。那样的过冲是不能接受的。不排除5464x的校准就这个德行

右下角是54622a
让我比较苦恼的是2通道下降和烧伤问题

信号换了,用54610B的校准信号没问题,这德行,呵呵

网友:
烧伤简单啊,换54622的显像管过来呗,呵呵. 这个不影响精度的, 上半截就是个电视机.
通道偏离多数情况可以通过校准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烧伤简单啊,换54622的显像管过来呗,呵呵. 这个不影响精度的, 上半截就是个电视机.
通道偏离多数情况可以通过校准解决.

这个正是我考虑的.
我上传一个刚才测试的图片,这个是示波器内部地有问题还是怎么的
校准时候的过冲,我把探头的地线夹在机前地上就没有了.但测试数字信号还是有,是不是内部地有问题了
按道理示波器探头的地是和机器外壳的地相连的吧

楼主:
上个对比图,还是很明显,就是开机时显示帮助也能看得到

楼主:
其他的几个示波器都没有这个上下的过冲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烧伤简单啊,换54622的显像管过来呗,呵呵. 这个不影响精度的, 上半截就是个电视机.
通道偏离多数情况可以通过校准解决.
这个正是我考虑的.
我上传一个刚才测试的图片,这个是示波器内部地有问题还是怎么的
校准时候的过冲,我把探头的地线夹在机前地上就没有了.但测试数字信号还是有,是不是内部地有问题了
按道理示波器探头的地是和机器外壳的地相连的吧

是要求探头夹子夹住校准信号旁边的地, 但你说的通道内部地断掉还真有可能.

网友:
找到两个图供参考:

54642D校准信号测试示例 (原文件名:54642d.jpg)

54642A的AB通道裸露图 (原文件名:54642a.jpg)

楼主:
这两个我都见过,名字好像是电子信息那个人的
那个54642D很利害

网友:
就是很简单的一根铜线连接,出来的方波还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很简单的一根铜线连接,出来的方波还不错

看了上面的图片,专门找个电线试了下
还真的没有过冲,但探头却有.......看图
另外这机器配的探头和机器的成色很不相衬,这对探头别说九成新,说是全新也无问题,还有保护盖也不平
不知为什么仪器前面板和按钮会发黄,后盖却是很新.最后一张是探头和近钮对比的.
真不解

网友:
成色不符可能探头不是随这个机的,调探头上的电容能去掉过冲就行了

楼主:
那个过冲调不走,只能把顶部调平

网友:
这么贵的机器卖家不修好再出,有问题谁会要啊,尽耽误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么贵的机器卖家不修好再出,有问题谁会要啊,尽耽误时间

决定退回去了,搞定这件事亲身去深圳一趟搞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