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选型请教

楼主(2012-02-29):
DSP初学者,想采购开发板,用于信号处理方面(滤波,FFT等等),通信,语言图像处理等等
有没有好的开发板推荐?

楼主:
还有采用的DSP最好是在企业或是商品中是经常被应用的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TI TMS320 2812? 或28335(浮点的)?

网友:
语言图像处理就找柏拉图核心的那个。好像是5××××吧。

网友:
语音,图像,通信,分别有不同得开发板,语音得较便宜,原厂的也就几百块钱

网友A:
好像提到dsp一般指ti的dsp吧?

ti的dsp分为三类,2000系列,5000系列和6000系列。

2000系列用于控制领域,可以做 信号处理方面(滤波,FFT等等),ti有大量的成熟代码库。电机电源控制领域使用非常好,再有就是

freescale,觉得唯一能和ti匹敌的公司。其开发软件codewarrior,是使用过最好ide软件。比ti的ccs3.3强多了(现在的ccs4.x进不

少)。不知为什么,freescale的芯片一直不怎么火?(真怀念那些bean,动动鼠标,那些外设都设置好了)

至于5000系列,用于低功耗领域。在我看来,还不如arm呢。

6000系列是高端产品,上1G芯片比比皆是。搞通信,语言图像处理,呵呵,别老以为只有fpga能干这事。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建议
在此我还想了解下哪些产品应用在通信和信息处理方面

网友:
ti的达芬奇系列可以满足你的所有要求

网友B(2012-04-22):
别忘了还有adi和cypress的,当然楼主是新手,最好选好方向,否则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却什么也没有
搞电机控制玩ti的28xxx或者freescale的冷火或其他低端的
搞语言玩ti的54或者55,当然cypress的就只有大厂才玩
搞图像玩ti的6000系列特别是64系列,adi的比较烧钱
软件无线电呢,楼主先玩好基础再说,浮点dsp搞这个,通信行业。adi和飞思卡尔高端的用的多,ti的却不怎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提到dsp一般指ti的dsp吧?

ti的dsp分为三类,2000系列,5000系列和6000系列。

哥们挺熟悉啊,我这正要需要用到飞思卡尔的芯片,替代Ti 2407,有没有很好的替代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还有adi和cypress的,当然楼主是新手,最好选好方向,否则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却什么也没有
搞电机控 ...

哥们飞思卡尔的芯片,能替代Ti2407,有木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哥们飞思卡尔的芯片,能替代Ti2407,有木有

2407那个烂片子,现在CM3都比它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07那个烂片子,现在CM3都比它强大

确实,它那项目用的还是汇编,我得升级到C还得。CM3能实现DSP的数字处理功能?用CM3不会大材小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挺熟悉啊,我这正要需要用到飞思卡尔的芯片,替代Ti 2407,有没有很好的替代方案?! ...

1、freescale的芯片用过56f803和8323,性能比2407强。freescale的资料多的一塌糊涂,甚至包含实际工程的原理图源代码。而且ide也十分傻瓜,几乎没写几行代码(那时的c语言真是差)。不好地方就是仿真器不好搞,那个并口的真是垃圾。ide也太贵了,免费好像只有8k?

2、不过,替代2407还是选用ti的芯片吧(毕竟已经学过),比如280x系列、28x系列,选择余地很大。

如果做项目,选择28027、28035之类,引脚较少,或者2808/09之类,高端有28335,最近还推出了28346芯片(主频高达300M,ti的技术真是没得说)。

ti放出了仿真器xds100v2,虽然保持一贯的慢速,毕竟稳定很多(比起xds510)。仿真软件ccs4.x有32k免费的。

网友:
项目规定用freescale的,但他的开发板实在太少,你那有不?最后初定用MC56F8366,淘宝有开发板打算先学习者,难度在于汇编转C,哥们可否有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