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532发烫问题,求助

楼主(2012-02-29):
自己做了个音频混音的电路,电路图如下
是左右声道混音的电路,发现N5532会发烫
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求助
我用的是N5532,不是NE5532,不知道会不会是片子问题
各位大侠求指点,感激不尽

电源给的是正负15v

网友:
负载没过载吧?还是自激了?试试把C2、30拿掉看看

网友:
是陶封的还是塑封的???陶封的发热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肯定没过载,应该还是空载呢,我拿掉试试看

楼主:
今天把那两个电容去掉了还是一样发烫,困惑啊,求助啊

网友:
我看不懂U4的负载是什么,也看不懂U3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网友:
楼上,U4A和U4B都是反相放大器,增益为1,U3B为加法器,增益也是1,所以整个电路输出为Uo=  -(INPUTL+INPUTR);
楼主可以看看5532电源电流有多大,这个芯片电源电流一般在10ma左右,要是这个值,就正常,要是大很多,就有问题,另外看输出和输出是否对应,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寄生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测过,正常,我在用示波器看看这个输入与输出是否正常,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拿示波器测了下,输入与输出波形一样。。。好无助啊
我的电路一共有2条线路输入,另外一条线路也是这样的电路,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个5532,U3分在两条线路上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