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STM32的焊接和程序下载

楼主(2012-02-29):
刚拍下风哥的数控电源
以前没焊过像stm32这种芯片
ARM方面的程序调试和下载也没玩过
如果论坛有相关的说明就好了

网友:
这个都有相关的帖子,包括代码烧写,校准......

然后那个MCU,一般用刀头,拖悍,很容易搞定的,

楼主:
谢谢,已经找到相关的帖子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拍下风哥的数控电源
以前没焊过像stm32这种芯片
arm方面的程序调试和下载也没玩过
如果论坛有相关的说明就好了

兄弟。。。一定要小心看好方向哦!!!别跟我一样:(

网友:
吹下来再焊就成这样了。。。

网友:
清洁一下,温度不要太高,速度要快。

网友:
焊多几次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我焊接也须要注意一下。

网友:
之前帮同学拆换stm32
连续两次方向搞错
最后芯片焊瘸了………………

网友(2012-04-10):
LQFP100这种封装不难焊接吧

网友:
说实话JLC打样的质量只能够用,焊接的时候还是小心一些吧

网友(2012-05-28):
会焊的人就会 不会焊的多练练哈 我们菜鸟只会用吸锡线

网友:
感觉胆子大点儿就好,第一次焊接这个还是自己做的板儿,有几个脚弄一起了没弄开,现在焊接还是好多了。焊上去把锡拖过去就OK了。

网友(2013-09-25):
焊接这种芯片就是小儿科

网友:
不难焊接的,刀口电烙铁,和质量好的吸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