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激光笔的光点直径调小?比如夹在cnc上做曝光的话,最小也要0.1mm以下

楼主(2012-02-29):
在激光笔的前面加了个放大镜,好像也不能调得很小.
需要什么样的光路结构吗?

网友:
先扩束准直再聚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说要两个凸透镜?

网友:
将激光头拆了,将上边的透镜往外拧一点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令我想起了这个:凸-_-凸

对了,无机酸有没有做过激光二维全息投影?
预告2, 自制低成本的激光投射键盘》这楼主发完预告贴就失踪了,我对那键盘如何投出来的比较感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过全息拍照,但这个应用没必要用全息吧?只投出一个固定的图案,又不是要看多个角度的像
要我做的话,找做SMT钢网的刻一个mask(注意投影的角度,要预先做几何校正)
然后用点光源投影即可(点光源可以用激光器)

楼主:
扩束是用凹镜吧? 就是在激光二极管前先凹镜扩束,再凸镜聚焦.
先淘下有没有类似的东西来试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普通光源投影必须随距离调焦,只有激光全息投出来的才是不需要调焦的。
最后一张图可以看到中间一个激光点,一边是“鬼影”,另一边是键盘投影,这应该就是激光全息投出来的。
我是没搞清楚那个mask要怎么做,网上有工具转换,转出来是像二维码的样子,即使用1200dpi的激光打印机打出来都有一块钱硬币那么大,但激光点很小,只能照到mask的一小部分,怎么出来完整的图案我没搞明白,说是干涉出来的,不懂。
按道理如果mask是个二维码的样子,那么用普通液晶应该就可以做出动态的二维激光全息投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扩束用凹镜,可最常见的激光指示笔啥的光束本身就是扩散的。
俺想想把它变成平行光,然后再聚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时间我拆个光驱的光路看看, 曾经有个激光打印机的激光组件在手上,拆开只看了结构,没仔细看光路就丢给别人玩了.
现在才知道珍贵.

网友:
怎么能响应 按键?激光看久了 太伤眼  不可取

网友:
回复 网友C:

类似“小孔成像”的利用光直线传输原理的投影没有景深限制,我说的方法就是这个
计算衍射光栅我没有做过,我以前用的是传统的曝光拍摄全息图,也不复杂

网友:
投影键盘 用的是光栅镜片 直接投出一个图案来的
直接搜索一下 有厂商供应的
哪位XD能弄一些来 大家一起玩!!

网友(2012-07-29):
应该用透镜系统

网友:
有些激光笔就带那种头,可以把激光束变成星星点点或者其它图形,原理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
聚焦后的光斑也是有发散角的, 看楼主的工作距离,是否为固定距离.
然后找到光斑的束腰, 那一点就是激光的能量最强, 焦点最小的点了.
一般需要 三透镜结构.

网友:
激光投射键盘还有下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