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的偏置电阻与其失真有什么关系没有?

楼主(2012-02-29):
正常工作 (原文件名:2.jpg)

失真 (原文件名:1.jpg)

增大圈中那两个电阻,会使输出波形失真。我觉得这两个电阻只是用来确定静态电流,在这个电路中静态电流多点少点应该都对输出没影响吧?

网友:
二极管的压降随电流变化。如果阻值过大,会导致两个二极管截止,削波。。

网友:
仿真了下,果然如花生所说。
----------------------------------------

网友:
射极负反馈电阻太大了点。。10欧啊,这样输出阻抗就高了。

前两天仿真了个老电路,失真居然很低很低。。一会儿发上来。

网友:
D1/D2 is used to bias the idle current in Q1/Q2: Idle current = (Vfwd1 + Vfwd2 - Vbe1 - vbe2) / (R3 + R4).

if you reduce the value of those two resistor, you increase the current going through the diodes, thus increasing the voltage drop over the two diodes -> increasing idle current in Q1/Q2.

if Q1/Q2 is under-biased, you would reduce its cross-over distortion.

if Q1/Q2 is properly biased, you would increase its distortion through gm-doubling.

网友:
in general, you want to bias Q1/Q2 so that the voltage drop on the Re resistors is about 25mv each. in this case, that means a bias current of about 1.2ma.

网友:
我觉着不加那个10欧的电阻都可以

网友:
搭车问一下花生。同楼主的电路,一样的负载。我测量黑笔处的输出电压,发现,10欧电阻加与不加 ,输出差了0.5V左右?
请教下这是为什么?是输出阻抗变大的原因?
图见下:
加10欧电阻
-------------------------
去掉10欧电阻

网友:
不小心筆誤,更正一下。
二极管的压降随电流变化。如果阻值过大,会导致两个三极管截止,削波。。
如果输入信号过大,会不同时导致两个二极管截止,削波。。

楼主:
也就是说,二极管截止导致信号无法进入输出级而截止。

网友A:
"也就是说"

not exactly.

when the input signal approaches its positive peak, the voltage drop over the top resistor R6 approaches its minimal, thus the current sourced by R6 approaches its minimal -> R6 has the least capability to drive the output transistor Q1.

Unfortunately, that's precisely when the voltage across the load approaches its maximum -> Q1's Ic approaches its maximum and Q1 needs the most Ib.

the same thing happens on the negative cycle as well.

网友:
最近遇到这个推挽电路,看到有两个P管的图(在附件),多了这样一个P管,放电回路不是响应慢了吗?  下一级开关管损耗不就加大了吗? 望指导

楼主(2012-03-30):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

not exactly.

您的意思是,大信号峰值时,R6的压降过小,从电源流入的电流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基极电流给Q1吗?
但是这时候基极电流为什么不会从输入信号中汲取呢?如图中我所用的是一个理想信号源,应该不存在电流输出大小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