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开关电源,查了很多资料,现在还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来帮我看一下吧。。。

楼主(2012-02-29):
打算做SPWM的逆变器,目的是在学校停电的时候能够保障手机充电器之类的工作。

SPWM的原理我也大体明白了,也就是拿50Hz的正弦波和高频的三角波比较得到PWM信号,唯一不懂的是不知怎么控制输出的电压是恒定的,不随负载变化儿变化。

也就是我对这个情形不太了解,比方说空载的时候PWM的站空比是怎么样的?负载时的站空比又怎么变化?

我是这样想的,要想控制输出端的电压不变,负载和空载时的占空比总要有所变化吧,那也就是说空载时最大占空比(正弦峰值时对应的站空比)也达不到100%,但是我又认为PWM是数模转化的方式,站空比相当于电压,那站空比不大到100%就意味着初级线圈的电压达不到蓄电池的电压,然而变压器的升压比是固定的,这就意味着输出电压也会降低。这岂不是一个矛盾。。那如果不是控制占空比来稳定电压,那又是通过控制什么来稳定电压呢?
我找过TL494的资料,他也没有对这一方面又详细的说明,我看了还是不懂。。

马上就要去上自习了,先提前谢谢啦。。呵呵。

网友:
看你是直接一级就出正弦波呢还是两级做?一级的话用的是工频变压器,两级是开关电源,先升压到360左右,然后再SPWM+LC滤波就得到sinewa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你是直接一级就出正弦波呢还是两级做?一级的话用的是工频变压器,两级是开关电源,先升压到360左右,然后再spwm+lc滤波就得到sinewave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就是功率管直接接在变压器初级线圈,出来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