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生学完51,大家以后的路子怎么走??

楼主(2012-02-29):
我们已经学习了51单片机,以后的路怎么走??老师告诉我:avr,stm32,arm学习。。大家怎么看??

网友:
死路
我要是老师我就告诉你,学通两种体系的处理器+1种os即可
基础好有韧性可以走模拟方向
其次往通信接口方向走,以太网,usb,can,各种无线,熟悉各种协议

其他dsp,fpga之类的,起点高一些,相对机会少一些。

网友:
经验证明,没有项目,学再多种类的单片机都白搭

PS:说不定能得个吉尼斯纪录--会使用单片机最多的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验证明,没有项目,学再多种类的单片机都白搭
ps:说不定能得个吉尼斯纪录--会使用单片机最多的人

在学校就没必要强调项目
但在学校还是有时间静心看书的,研究通tcp/ip协议或者弄懂linux操作系统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的,感觉比用n种mcu点灯强。虽然后者动手了,但个人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我也很纠结这个问题,但学到的或许有一天会用到

网友:
学完51?
呵呵 请问楼主用51开发过几个项目呢?

网友:
可以学下ARM 再找点项目做

网友:
学好基础吧,比如C,比如OS现在很后悔在学校没学好基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多少,想问问大家以后的路怎么走。

网友:
玩玩ARM吧,比如STM32

野火的板子上的东西好好研究一遍

网友:
赶紧收手,别再学了,那是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更加确切的说法??比如推荐一些书籍之类的。

网友:
看UCOS源码吧,能学到很多东西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其实现在很多公司比较喜欢熟悉某一方面的人,而不是什么都会但不够深入的人。特别是应届毕业生,因为没有项目经验,学东西更应该实际一些,更应该明确自己的方向。有些东西工作起来上手很快的,特别mcu一类的,而有些知识工作以后就很难静下心去看书学了,例如一些难啃的协议,os,信号处理等。这些东西在学校反而有时间看书学习。
在学校朝三暮四的学一些东西,往往不够专一。工作起来也是一样的
而一些专攻某一方面的技术的让人觉得踏实。自己学会衡量。学会取舍,学会拒绝

网友:
楼主这是个比较错误的概念,什么叫学完?
就51而言,一般用C语言和汇编,是不是练好了,我觉得没三年不行吧,尤其是那个博大精深的C,至少许多的库函数都要针对做不少练习
另外比如灵活的运用指针,宏,预处理,都要时间才可以.
而以上这些都有什么用就体现在要做的项目上,没做过一些项目,没用过一批外设器件怎么能说学完.
我真不知道,现在学校里把单片机什么的放在什么位置看待,我就觉得理论基础还没学好就开始玩单片机有点急功近利.
我见过好多刚毕业的,对数据结构和算法狗屁不懂就说自己可以熟练掌握若干种单片机.
所以我有点大胆的认为,现在的大学,不上也罢!

网友:
“所以我有点大胆的认为,现在的大学,不上也罢”

楼上这句,令没有机会读书的人心里好受了不少……

网友:
大学还是要上得 其实在大学学到的只是得学习的方法 养成某种习惯 交到人生的朋友 得到一个人际的关系圈,关于技术的东西 大学里真的没多少,主要还是看你去到学校和教你的那位老师
********************************************************
我觉得现在的大学基本是已玩为主 老师基本是走过场 学校基本是想如何赚钱
不知道是那位叫兽想的2+1,3+1 我服了(也许对于文科类的专业是好的)
居然要把3年的课程压缩成1年半来学 真当现在的大学生 都是天才
有很多东西都刚刚开个头 你学深入点他就说 这是以后你出去工作就明白了
唉~~~~~~
总之现在如果还在读书 就好好的去玩就是了 试卷抄抄 成绩及格 学分到手
基本就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顶   楼上!!

网友:
我不同意楼上的观点,学校不是一个走过场的,因为可能毕业后找的第一个工作会关系到你一生的命运,我深有体会,而这个工作不是你在大学玩出来的结果,所以多学点东西,找第一个工作的时候可以把我一个好的方向,可能让你受益终生,如果想着出来再奋斗,你已经输在了起点上!

网友:
有兴趣看看STM32好了,资料比较多的。

有些东西,在学校里,熟悉了就可以了(绝大部分学生也只能做到这一步,本人也是)。

你指望毕业的时候,很强,那必须得下三番功夫+功夫+功夫!

网友:
我感觉LZ的思维还是高中生的。
学完一本书了,然后准备学下一本书,不然就感觉无所事事……难道学完一本书了,就不能充分发挥应用这本书么?
感觉真是为了学而学啊,那结果就是“那东西我玩过,但不知有什么用”。

网友:
必须得下三番功夫+功夫+功夫!
没办法啊,我也只能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这是个比较错误的概念,什么叫学完?
就51而言,一般用c语言和汇编,是不是练好了,我觉得没三年不行吧,尤其是那个博大精深的c,至少许多的库函数都要针对做不少练习
另外比如灵活的运用指针,宏,预处理,都要时间才可以.
而以上这些都有什么用就体现在要做的项目上,没做过一些项目,没用过一批外设器件怎么能说学完.
我真不知道,现在学校里把单片机什么的放在什么位置看待,我就觉得理论基础还没学好就开始玩单片机有点急功近利.
我见过好多刚毕业的,对数据结构和算法狗屁不懂就说自己可以熟练掌握若干种单片机.
所以我有点大胆的认为,现在的大学,不上也罢!

1、我承认我的观点是错误的;
2、我觉得您后面回复的内容与主题无关;(但是我还是会回答。)
3、大多数本科生学习单片机就是局限于应用,您难道要本科生出来就会开发芯片?(这是关于教育问题。)
4、学校里许多大学生出去没有一手好的技术活,所以我们在大学里自己自学一些技术,以便出来找份好工作,所以说我们比别人(其他大学生)更加熟练的掌握单片机。
5、大学生群体是以不同的观点去看待社会,请问您上了大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学还是要上得 其实在大学学到的只是得学习的方法 养成某种习惯 交到人生的朋友 得到一个人际的关系圈,关于技术的东西 大学里真的没多少,主要还是看你去到学校和教你的那位老师
********************************************************
我觉得现在的大学基本是已玩为主 老师基本是走过场 学校基本是想如何赚钱
不知道是那位叫兽想的2+1,3+1 我服了(也许对于文科类的专业是好的)
居然要把3年的课程压缩成1年半来学 真当现在的大学生 都是天才
有很多东西都刚刚开个头 你学深入点他就说 这是以后你出去工作就明白了
唉~~~~~~
总之现在如果还在读书 就好好的去玩就是了 试卷抄抄 成绩及格 学分到手
基本就没问题的

我不赞同您的观点:“总之现在如果还在读书 就好好的去玩就是了 试卷抄抄 成绩及格 学分到手
基本就没问题的 ”,university不是“由你玩四年”。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感觉lz的思维还是高中生的。
学完一本书了,然后准备学下一本书,不然就感觉无所事事……难道学完一本书了,就不能充分发挥应用这本书么?
感觉真是为了学而学啊,那结果就是“那东西我玩过,但不知有什么用”。

大学会有迷茫,我觉得我的思维不是您所说的,至少高中生的学习只是一味的学,而没有去思考。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不同意楼上的观点,学校不是一个走过场的,因为可能毕业后找的第一个工作会关系到你一生的命运,我深有体会,而这个工作不是你在大学玩出来的结果,所以多学点东西,找第一个工作的时候可以把我一个好的方向,可能让你受益终生,如果想着出来再奋斗,你已经输在了起点上!
回复 楼主:
也许我讲的太过了~~
不过我也是刚刚毕业一年多的人~~
大学期间基本没怎么去玩 都宅(宿舍 实验室 也算得上学得东西比较多 可能我比较笨吧)
但现在看看我们整个班出来到底有多少个人是干电子这样行的 (也是就剩下那3 4个人吧~~搞开发的)(检测类的也就几个)
其他的基本都是干别的去了。

不过出来工作之后 有机会接触到本科大学的教授 研究生 之后 觉得也就没什么了 天下的乌鸦一样黑

//***********************************************************************************************************
我说的玩是要有意义的,例如旅游,参加某些活动。多点人生经历,
如果还是大学生我觉得还是考虑好以后自己要做什么 在学什么比较好,
ps 有兴趣工作才不会觉得累 和痛苦

网友:
要玩有意意义的,泡妞,ISO,,,搞什么破电工啊

网友:
学完?学得完?。。。

网友:
回复 网友H:
学完?学得完?。。。

+1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I:

请提建设性意见,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学习各种微机接口和外设电路设计
从信号特征角度来设计电路
将模拟的世界数字化 然后靠软件实现各种应用

单极性信号 双极性信号 不同频率不同幅值不同功率如何调理?
ADC DAC如何选型 供电和基准如何设计?
功率级放大电路的分立件如何调试?之类

网友:
学过了就应用了。大哥。。。用51做各种实用的东东看看,例如通用型游戏机。

用C不爽,用汇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同意你的观点,大学里面老师该教的都教了,学习的环境也有,学不学是你个人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能学到东西,有的人学不到东西?
这个不怪学校,也不怪体制,就怪你自己没想学。
类似51之类的,透彻的学一种就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掌握如何学习的方法才是重要的。
以后碰到一种新的单片机,你就算刚上手,也可以很快的学会的。

还有上面说的学知识要专不要泛,本人不敢苟同。学东西既要转 也要泛,你熟悉的要学专,不熟悉的也应该略知一二。知识总有你用得上的时候。
有时间的话,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技不压身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这是个比较错误的概念,什么叫学完?
就51而言,一般用c语言和汇编,是不是练好了,我觉得没三年不行吧,尤其是那个博大精深的c,至少许多的库函数都要针对做不少练习
另外比如灵活的运用指针,宏,预处理,都要时间才可以.
而以上这些都有什么用就体现在要做的项目上,没做过一些项目,没用过一批外设器件怎么能说学完.
我真不知道,现在学校里把单片机什么的放在什么位置看待,我就觉得理论基础还没学好就开始玩单片机有点急功近利.
我见过好多刚毕业的,对数据结构和算法狗屁不懂就说自己可以熟练掌握若干种单片机.
所以我有点大胆的认为,现在的大学,不上也罢!

如果一心想做技术工人或者码农的话,是没必要上大学
就像建筑工人只要按图纸和工艺要求浇筑合格的水泥浆就行了,他们不需要知道这栋楼的力学结构

但遇到深一点的问题,需要理论分析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不上大学的技工,绝大部分搞不定这类问题
像如何判定电路的系统稳定性——系统的零点、极点
像数字信号处理里的滤波、插值、升/降采样、基带成型
像楼宇的加固或破拆方案,不是土木工程科班出身的人,根本玩不转

有良好理论基础的人,会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就考虑这些问题
完全没有理论基础的人,要么抄别人成功的方案,要么自己反复做实验,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结果

从你说的“我见过好多刚毕业的,对数据结构和算法狗屁不懂就说自己可以熟练掌握若干种单片机.
所以我有点大胆的认为,现在的大学,不上也罢!”
我只能说,好的大学生你没遇到而已——大学是分档次的,一个大学里的学生,也是分档次的
好的学生,往往很早就有高就了,如果你所在的平台,或者所能提供的平台不够好,是很难遇到那些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讲的,我完全同意

网友:
37楼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K:

骂战到40楼结束,请大家提些合理性的意见,以上大家的意见,本人选择性吸收,谢谢。

网友:
主要是看你需要做什么。基本思路:
要实现什么功能--->那种微处理器/控制器/可编程器件能胜任(AVR,STM32,DSP,FPGA)?--->选准目标再学,检验就是是否完成目标。

网友:
楼主,我觉得还是学ARM吧,如果能静下心来,耐住性子的话,坚持个一年,因该会有收获。
当然,还要考虑,你自己将来准备上研究生吗? 或毕业找工作,自己有方向吗? 做个软件程序员,还是硬件工程师,在此前提下再做选择。
如果仅仅出于一段时间的兴趣和爱好,学个STM32也好,板子也不太贵。

网友:
说"学完51"确实不合适,我只能说我会用51了,这些东西是学不完了

如果说是看完了郭的《十天学会单片机》就以为自己学完了51的话,那真的就大错特错了。

建议楼主再学一款MCU,然后慢慢发现从应用开发上看MCU是个什么样子,

另外,光是那点会用其实意义不大,没有很好的编程功底和思想,很多事情都做不好。

网友:
路还很长。。。慢慢摸索,你会找到适合你的路。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也是我现在所面对的。看了楼上各位的回帖,唉,珍惜现在的大学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