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2-02-29):
电路是由STC12C5608AD+一体化红外接收头+PWM调光,应用于LED灯具中。这个电路,在另一款产品上应用得很好,没出现问题。后面换了一款恒流驱动,然后直接用STC12C5608AD的PWM(10K保护电阻)驱动此恒流驱动。红外接收出现乱码错码十分严重,有点迟钝的样子。加退耦电容也没效果。但是,用示波器的表笔一接到IR头上out脚,又恢复正常。可能是示波器内部有什么电路。确定不是可见光的干扰,也不是芯片的问题(我把程序移植到mega168上情况也是一样)。初步分析是恒流驱动的传过来的干扰。求高手解答。

网友:
在OUT脚价格下拉电阻或者上拉电阻试试,示波器里面的阻抗很高,一般都是M欧以上的,你可以用100K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OUT脚有10K的上拉电阻接到VCC

楼主:
问题已解决,经实验,示波器探头能够使电路正常,是因为示波器的负是与大地连接了,而工厂的插座均有连接到大地。但是产品实际应用中是不可能连接大地的。但是知道了问题所以,也就有解决办法了。输入1000UF电容换成3300uf,输入104滤波,输入电源正负都加磁珠,换红外接收头,将PWM频率由100HZ改成300HZ(这个应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网友(2012-03-31):
你好
我是做LED控制器的,也遇上跟你一样的情况,接上示波器的地按键遥控很灵敏或者接上稳压电源,灵敏度都很不错,PWM也是100Hz左右,是不是也要增加频率,在线等,谢谢

网友(2012-08-09):
受益啦,很好经验!

网友(2013-05-06):
自己正在搞红外遥控,来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