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们点拨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2-29):
半路出家的新手,什么都不是很明白,看到一小片电路就有很多疑问,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啊
看图

网友:
这种太基本的东西没人会给你解答的.

网友:
1.只有有极性的电容才够大,所以大电容都是有级性的
2.100p的电容是为了让高频不放大,10k和1.5n的电容串联是为了让莫个频率段的信号放大倍数大一点,具体自己算吧
3.音频信号是交流信号
4.带电阻是作为负载的,具体原因要看运放的输出到哪里了
5.一般取104,高频一点就104和103并联;音频没搞过,有可能有特殊取法。

网友:
唉,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看来大学白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只有有极性的电容才够大,所以大电容都是有级性的
无极性电容简介
理想的电容,本来是没有极性的。但是在实际中,为了获得大容量,就使用了某些特殊的材料和结构,这就导致了实际的电容有些是有极性的。常见的有极性电容有铝电容等。电解电容一般是容量相对比较大的。如果要做一个大容量的无极性电容,就没那么容易了,体积会变得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在实际的电路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有极性电容了——因为它体积比较小,同时又因为这样的电路中电压只有一个方向,所以有极性的电容就能派上用场。我们使用有极性的电容,就是避开它的缺点,利用它的优点。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有极性的电容实际上是一个只能按一个电压方向使用的电容。而无极性的电容,则两个电压方向都能使用。因此,单从电压方向这一点上来说,无极性的电容是比有极性的电容要好的。使用无极性的电容代替有极性的电容是完全可以的——只要容量、工作电压、体积等能满足要求即可替换。
无极性电容和有极性电容的区别
1、原理上相同。(1)都是存储电荷和释放电荷;(2)极板上的电压(这里把电荷积累的电动势叫电压)不能突变。(3)区别在于介质的不同、性能不同、容量不同、结构不同致使用环境和用途也不同。反过来讲,人们根据生产实践需要,实验制造了各种功能的电容器来满足各种电器的正常运行和新设备的运转。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发掘,更优质、多样化的电容器会不断涌现。
2、介质不同。介质是什么东西?说穿了就是电容器两极板之间的物质。有极性电容大多采用电解质做介质材料,通常同体积的电容有极性电容容量大。另外,不同的电解质材料和工艺制造出的有极性电容同体积的容量也会不同。再有就是耐压和使用介质材料也有密切关系。无极性电容介质材料也很多,大多采用金属氧化膜、涤纶等。由于介质的可逆或不可逆性能决定了有极、无极性电容的使用环境。
3、性能不同。性能就是使用的要求,需求最大化就是使用的要求。如果在电视机里电源部分用金属氧化膜电容器做滤波的话,而且要达到滤波要求的电容器容量和耐压。机壳内恐怕也就只能装个电源了。所以作为滤波只能使用有极性电容,有极性电容是不可逆的。就是说正极必须接高电位端,负极必须接低电位端。一般电解电容在1微法拉以上,做偶合、退偶合、电源滤波等。无极性电容大多在1微法拉以下,参与谐振、偶合、选频、限流、等。当然也有大容量高耐压的,多用在电力的无功补偿、电机的移相、变频电源移相等用途上。
4、容量不同。
5、结构不同。原则上讲不考虑尖端放电的情况下,使用环境需要什么形状的电容都可以。通常用的电解电容(有极性电容)是圆形,方型用的很少。无极性电容形状千奇百变。像管型、变形长方形、片型、方型、圆型、组合方型及圆型等等,看在什么地方用了。当然还有无形的,这里无形指的就是分布电容。对于分布电容在高频和中频器件中决不可忽视。
6、使用环境和用途不同。
无极性电容与有极性电容的使用选择
理论上的电容是无极性的,就是说原则上都应该使用无极性的。但不同材料、工艺制作出来的电容在频率等参数上有不同的特性。 有极性电容可以用的地方无极性电容都可以用,当然电容量和耐压要符合,有极性电容可以认为是牺牲一个方向的电容而做成的电容量较大的电容。 比如104这样大小的电容,基本上以无极性的种类居多,也没必要使用有极性的。 极性的存在意味着你在使用电容时,必须保证两端的电压符合电容的极性要求。使用有极性的电容都是因为不得已, 要么是因为无极性容量不够大,大容量的电容只有有极性的, 要么是因为成本原因,形同容量电容的价格,有极性的电容只是无极性的几十分之一。 比如像空调外机上用的电容,35uF,450V耐压,只能用无极性的,价格要十几元, 而有极性的电解电容,470uF,450V才几元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只有有极性的电容才够大,所以大电容都是有级性的
2.100p的电容是为了让高频不放大,10k和1.5n的电容串联是为了让莫个频率段的信号放大倍数大一点,具体自己算吧
3.音频信号是交流信号
4.带电阻是作为负载的,具体原因要看运放的输出到哪里了
5.一般取104,高频一点就104和103并联;音频没搞过,有可能有特殊取法。

第二点:10k和1.5n的电容串联提升低频;
第四点:1k电阻的确是作为负载使用,在这里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强制让运放的输出级工作在甲类状态(一定输出电流范围内)这个运用在音频,据说能够得到更好听的声音。
第五点:退耦电容,一般的,如果是信号放大级,输出电流很小,用104就可以了,在并一个103也很好,如果具有一定功率输出,或者电路本身功耗较大,那么就还要并上大一点的电容,比如10uF的电解,也有用220uF的。

网友:
关于第2点,大学课本讲的可能不是很详细,推荐看TI的文档《运算放大器的稳定性》,有中文版的,由浅入深地讲解,非常详细!

网友:
推荐去查查元器件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