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UC/OS-II的学习。

楼主(2012-02-29):
第二天(内核结构)
1-4:uC/OS-II是怎么样处理临界区代码的?&& 什么是任务,怎样把任务交给uC/OS-II的?
5-7: 任务的状态 && 任务控制块的组成 && 就绪表。
1.        临界区: 进入临界区是要关中断,处理完后开中断。这里定义了两个宏 OS_ENTER_CRITICAL()   和OS_EXIT_CRITICAL()  这两个不是函数,在移植到51时用的是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EA = 0;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EA = 1;
这里critical 是临界区的意思。
2.        任务通常是一个无限的循环。当任务完成以后,任务可以自我删除。调用的是OSTaskDel().
3.        uC/OS-II保留了优先级为0,1,2,3,OS_LOWEST_PRIO_(3、2、1、0)这八个任务。可以有56个应用。但是每个任务必须赋予不用的优先级。优先级越高,优先级号越低。
4.        用户在建立一个任务时,需调用一个函数。比如OSTaskCreate(Task1, (void xdata *)0, &Task1Stack[0],2); 将任务的起始地址和信息发送给他。
5.        任务状态
5.1        休眠态:任务驻留在内存中,还没有交给uC/OS-II管理。 当任务建立,即调用了OSTaskCreate()函数后,任务就进入了就绪态。  可以通过删除函数OSTaskDel(),进入休眠态。
5.2        OSStart()函数运行进入就绪态中优先级最高的任务。从而这个任务进入了运行态。
正在运行的任务可以通过延时函数 OSTimeDly()或者OSTimeDlyHMSM()延迟一段时间。等这段时间过去之后,系统服务函数OSTimeTick()可以使被延迟了的函数进入就绪态。
  正在运行的任务如果等待某一事件的发生,可以通过调用OSSemPend()【等待信号量】 OSMboxPend()【等待邮箱消息】进入等待态。
5.3        正在运行的任务可以进入ISR。在ISR返回之前,系统会判断优先级最高的任务,从而运行,不一定是被中断了的任务。
5.4         具体如图1.1
6.        任务控制块OS_TCB (task control block)是一个数据结构。 全部驻留在RAM中。 保存任务的状态。
typedef struct os_tcb   //typedef  使结构体名用OS_TCB代替。
{
    OS_STK  *OSTCBStkPtr; //指向当前任务栈顶的指针。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的栈,且每个栈的容量是任意的。(要自己设定)。
#if OS_TASK_CREATE_EXT_EN
    void           DT_XDATA *OSTCBExtPtr; //指向用户定义的任务快扩展的指针。
    OS_STK        DT_XDATA *OSTCBStkBottom;//指向任务栈底的指针。
    INT32U        OSTCBStkSize; //栈中可容纳的指针元数目。
    INT16U        OSTCBOpt; // Task options as passed by OSTaskCreateExt()
    INT16U                  OSTCBId;//Task ID (0..65535)
#endif

    struct os_tcb  *OSTCBNext;
struct os_tcb  *OSTCBPrev;  //这两个是OS_TCB双向链表的前后链接指针。

#if (OS_Q_EN && (OS_MAX_QS >= 2)) || OS_MBOX_EN || OS_SEM_EN
    OS_EVENT     *OSTCBEventPtr; //指向事件控制块的指针。
#endif

#if (OS_Q_EN && (OS_MAX_QS >= 2)) || OS_MBOX_EN
    void        *OSTCBMsg; //指向传给任务消息的指针。
#endif

    INT16U         OSTCBDly; //任务等待时允许的最大时钟数。
    INT8U              OSTCBStat; //任务的状态字。在uCOS_II.h中有描述。描述如下:
#define  OS_STAT_RDY    0x00   /* Ready to run
#define  OS_STAT_SEM        0x01   /* Pending on semaphore
#define  OS_STAT_MBOX      0x02   /* Pending on mailbox
#define  OS_STAT_Q       0x04   /* Pending on queue
#define  OS_STAT_SUSPEND        0x08   /* Task is suspended

    INT8U          OSTCBPrio; //任务的优先级。
    INT8U          OSTCBX;
    INT8U          OSTCBY;
    INT8U          OSTCBBitX;
    INT8U          OSTCBBitY;
#if OS_TASK_DEL_EN
    BOOLEAN        OSTCBDelReq; //表示该任务是否需要删除。
#endif
} OS_TCB;
应用程序中最多的任务数在OS_CFG.H文件中的OS_MAX_TASKS中确定。
7.        就绪表:
7.1        每个任务赋予不同优先级,在OS_CFG.H文件中。最低优先级总是给空闲任务idle task
7.2        每个任务的就绪态标志都放入了就绪表,就绪表中有两个变量 OSRedyGrp 和OSRedyTbl[]。就绪表如图2.1。

图2.1任务就绪表

注:1.为加快访问任务就绪表的速度,系统定义了一个变量OSRdyGrp来表明就绪表每行中是否存在就绪任务。这是一种算法。。。。图2.1中的优先级别和x,y的关系要理解了,就明白下面的程序(第2点)了。
2. 使任务进入就绪态的程序为
   OSRdyGrp |= OSMapTbl[prio>>3];
   OSRdyTbl[prio>>3] |= OSMapTbl[prio & 0x07];
3.为了找到进入就绪态中优先级最高的任务,并不需要扫描整个就绪表。可以用优先级判定表OSUnMapTbl[256]。如下所示:
INT8U const        DT_XDATA        OSUnMapTbl[256] = {
    0,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4,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5,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4,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6,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4,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5,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4,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7,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4,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5,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4,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6,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4,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5,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4, 0, 1, 0, 2, 0, 1, 0, 3, 0, 1, 0, 2, 0, 1, 0
};
4. OSRdyTbl[]中每个字节的8位代表了这一组中的8个任务那些进入了就绪态。
5. OSUnMapTbl[]作用是找出8位参数中逻辑1,所处的最低位 如OSRdyGrp=00000011,
则可以知道第0、1组中有进入就绪态的任务了。然后读取OSUnMapTbl[]中便可以知道了OSUnMapTbl[3]=0 。然后通过,这个数求出x = OSUnMapTbl[OSRdyTbl[0]]; 设OSRdyTbl[0] = 2;便可知prio = 0 *8+2 = 2。就是就绪态中存在了最高优先级2 。其公式如下:
y = OSUnMapTbl[OSRdyGrp];
x = OSUnMapTbl[OSRdyTbl[0]];
prio = y*8+x;
   6.不得不佩服算法的好处,缩短了时间!!!!!

燕山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  09级检测技术与仪器

网友:
支持那些每天都会进步的人们,顶一下,继续……

网友:
这样坚持下去,就会有成果!

网友:
搭顺风车,一起学习。

楼主:
希望大家对我写的这些 批评指正,让我们一起学习,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444234&bbs_id=3004

网友:
有“检测技术与仪器”这个专业么,是 测控技术与仪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一大二是测控技术与仪器
大三分了小专业  是检测技术与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