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的spi总线,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01):
我用的是msp430f149,用spi总线向一个射频芯片写数据,数据的格式位16位的(地址+数据),可是430的spi一次只能写8位,求高手指点下,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是在不行我就用io口模拟时序了

网友:
连续写两次,然后在动片选

楼主:
只是一对一的通信,用的3线制,没用片选。连续两次写入的话之间也是会有时间间隙的,而射频芯片要求16位数据是连续输入的

网友:
没有片选才好办呢
SPI的bit间隙应该是不严格的
印象中的SPI接口都是有上限 比如最高支持到100k
SPI从主要还是靠CLK的沿来判断 进行工作的
要不你IO口模拟 CLK速率可能只有几K 而SPI控制器自动生成的CLK可能到100K 这样SPI从是怎么适应的?

楼主:
我试过连续写两次了,不行的。还是先模拟io口吧,反正发送的数据不多,速度要求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