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时函数是不是不能调用时间长的函数?

楼主(2012-03-01):
我知道如果使用硬件中断,中断函数要求立即返回,不能调用大的函数。不知道超时函数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啊?

网友:
我感觉超时函数应该没有这么严格,因为RTT可以可以进行多任务的调转,而超时很熟和中断不同,肯定也是受到RTT调控的,因此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不过有一个疑问就是超时函数本身的优先级和时间片的大小是不是和调用他的定时器所在的线程的优先级一样?另外,如果极端情况,你的超时函数的执行时间比你设定的超时的时间长度要长很多,那么超时函数会发生重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