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文件系统命令cat怎么用的

楼主(2012-03-01):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1.0.0 build Mar  1 2012
2006 - 2011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found part[0], begin: 66048, size: 1.885GB

File System initialized!
finsh>>ls()ls()
Invalid token
finsh>>
finsh>>ls()
Directory /:
LOST.DIR            <DIR>
ARMFLY.TXT          44
音乐                <DIR>
视频                <DIR>
____~1              <DIR>
____~2              <DIR>
OPERA_~1            <DIR>
CPE_EM~1            <DIR>
_____~1.AVI         77368
SYSTEM~1            <DIR>
ATTACH~1.HTM        231
RECYCLED            <DIR>
GREEN_~1.UCT        231
SERVOT~1            <DIR>
LOG                 <DIR>
THUMBN~1            <DIR>
ALBUMT~1            <DIR>
TALKBOX             <DIR>
MILIAO              <DIR>
GRAPHI~1.XML        1608
ANDROI~1            <DIR>
RECYCLER            <DIR>
S3-161~1.PDF        965490
电动汽~1.DOC        777728
COMGTO~1.APK        1035208
SYSTEM~2            <DIR>
123456~1            <DIR>
道路运~1.PDF        63543
GBT190~1.PDF        853521
道路运~1.DOC        16896
IPMSG.RAR           1483503
$RECYCLE.BIN        <DIR>
井盖测~1.EXE        126976
编程精~1.PDF        932146
车载终~1.DOC        111104
安卓                <DIR>
        0, 0x00000000
finsh>>
finsh>>cat(\,ARMFLY.TXT)
Unknown token
finsh>>
finsh>>cat(\,/ARMFLY.TXT)
Invalid token
finsh>>
finsh>>cat(/,/ARMFLY.TXT)
Invalid token
finsh>>
finsh>>cat(/,/ARMFLY.TXT)
Invalid token
finsh>>
finsh>>cat(/,/ARMFLY.TXT)
Invalid token
finsh>>
finsh>>cat(/,/ARMFLY.TXT)
Invalid token
finsh>>
finsh>>cat(/,\ARMFLY.TXT)
Invalid token
finsh>>
finsh>>cat(/,\ARMFLY.TXT)
Invalid token
finsh>>
finsh>>cat(,\ARMFLY.TXT)
Invalid token
finsh>>
finsh>>cat(,ARMFLY.TXT)
Invalid token
finsh>>
finsh>>cat(,ARMFLY.TXT)
Invalid token
finsh>>
finsh>>cat(,ARMFLY.TXT)
Invalid token
finsh>>
finsh>>

网友:
文件名加上双引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文件名加上双引号

能具体一点吗
这个/要放到“”里面去吗
路径有怎么表示

网友:
楼主是否有看过cat命令的具体实现? --> void cat(const char* filename)

或编程指南中对finsh命令使用的介绍?

finsh的语法与C语言基本一致。

通用的路径表示格式是   /dir/filename.txt

楼主:
终于明白了

finsh>>
finsh>>cat("/ARMFLY.TXT")
FatFS Write Demo
www.armfly.com lindabell        0, 0x00000000
finsh>>
finsh>>

网友:
lindabell
你做过RTT上通过USB虚拟U盘读取SD卡的程序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裸奔没有问题,一旦上了RTT就发现PC可以识别SD卡,但是双击会提示让没有磁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怀疑是RTT和我的程序冲突,但是不知道从那里查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可以到RTT论坛去问啊

网友:
上个USB分析仪(轻量一点上个抓USB数据的软件)。
一分钟出结果。

网友:
SCSI主要也就3条命令:
取容量

每个里面加个printf也要把问题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