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 stm32f407 sd驱动不能进DMA中断问题

楼主(2012-03-01):
rtt是svn最新的,sd的fatfs在无rtt环境下移植通过,将这部分添加到rtt中,在rt_hw_msd_init(), 读取0扇区

status = SD_ReadBlockEx((uint8_t*)sector, 0, 512);
status = SD_WaitReadOperation();
while (SD_GetStatus() != SD_TRANSFER_OK);

代码阻塞在SD_WaitReadOperation(),未能进入中断执行 SD_ProcessDMAIRQ()

请问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

楼主:
有没有哪位朋友做过 stm32f4 rtt 的sd?

网友:
SD初始化函数放到init thread entry里面最前,试试。

楼主:
修改st f407的sd参考程序始终没能通过,最后用f207的sd参考程序修改的

网友:
注意在进入第一个thread (init)后,stm32总中断才被打开。读取0扇区采用中断方式的话,要在总中断开情况下才行。

网友:
在用DMA传输过程中是否产生了OVERRUN标志。

网友:
用407库中的例子改,我试过没有问题
rt_hw_msd_init()放到线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