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IP核,固化到FPGA中,可以运行,但结果不对!

楼主(2012-03-01):
根据《nios那些事》中“基于AVALON的IP定制”的内容,做了一个IP核,通过串口输出英文、IP的输入变量和IP的输出变量,编译通过,下载到FPGA的RAM中,可以使用,通过串口输出英文、IP的输入变量和IP的输出变量都正确;
   但是当固化到FPGA中的flash时,通过串口输出的变量结果都不对,不论是IP核的输入变量,还是输出变量,都不对,但是英文输出是正常的,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
    希望高手解答,不胜感激,谢谢!!

    补充:IP核完成的功能:按照一个公式把输入变量计算后,赋值给输出变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讲的不是很清楚哈
估计是时序问题吧

网友:
会不会是复位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应该不是时序问题,如果是时序问题的话,那么用JTAG下载到RAM中运行时,估计就会出现问题,不会出现正确的结果了,
现在的问题就集中在:
    IP核在RAM中运行和固化到flash中运行时,出现了不一样的结果,而且flash中的结果是不对的,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没怎么接触过FPGA,不知道如何解决,希望大家帮忙。

令:我对问题已经重新补充修改,有些的不清楚的地方,还请多多担待,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复位问题,你指的是硬件复位吗?这个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
芯片型号,比特流大小,NIOS工程编译后的ELF文件大小,芯片配置方式
这个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忘了说了。。。。。

芯片是EP2C8的,比特流大小我没注意,是烧写到CFI-flash中的,并口flash,flash是4M X 8bit的,
现在知道的就这么多,明天我在看看elf的大小,

谢谢大侠!!

网友:
估计是亚稳态传递,说白点就是时序有漏洞,程序有问题
编译完成后看看报告中,Timing Analyzer下是否有红色警告。
配合warning信息,改代码,消除所有时序窗口产生的红色警告,
也许99%是可以正确执行的或者20%,看RP和耐心......
还不明白去看书面壁.

网友:
这个不是设计的问题,而是上电配置后少了一个步骤,
上电配置成功后,只有硬件部分可以正常运行,所以你能看到串口有输出,
但是存放在CFI-FLASH的程序并没有被载入到内存运行,
所以C代码实现的那部分功能没办法实现。

上电配置结束后还需要读取CFI里的程序,加载到NIOS的起始内存位置,并从内存其实位置执行。
这个过程类似于电脑的启动过程。

找一下FPGA嵌入式相关的文档吧,我用xilinx的,altra不熟……
可以参考下FPGA移植linux的文档,
或者把所有比特流和可执行程序全部下载到配置芯片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