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P/30fps,Wifi实时传输,哪个芯片合适?

楼主(2012-03-01):
s3c2440 @ 400M 吃得消吗?
如果用800*600的usb摄像头,s3c2416 能不能达到这个帧数?这芯片竟然不带camera,真不知道三星怎么想的。

网友:
实时压缩肯定不行,得用支持MJPEG输出的摄像头。

网友:
MJPEG也吃不消,要H.264压缩,S5PC110和S5PV210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mjpeg也吃不消,要h.264压缩,s5pc110和s5pv210可以。

这成本有点高了,200元左右的核心板,有其它选择吗?或者加个编码芯片啥的。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68239&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root_007&bbs_id=9999

上面这个能达到720*480/30fps,还只要几十元,就是没资料啊。

网友:
以色列一个公司有类似的方案,用的不是wifi,而是自有的协议。Wifi 的带宽不足以传输这么高的实时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上的720p H.264 BDRe码率一般在6Mbps左右,如果是监控质量而不是电影质量,2~3Mbps都足够了,WIFI绰绰有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网上的720p h.264 bdre码率一般在6mbps左右,如果是监控质量而不是电影质量,2~3mbps都足够了,wifi绰绰有余。

实验室环境下也许可以,实际应用的时候用WiFi传输实时视频,QoS 是无法保障的,各种延时会使体验非常的差。
我见过的以及商用的产品除了上面说的这家之外,还有一个使用UWB的,都在5GHz的频率上。

网友:
不知道maxim是否也有类似的方案,记得前几天去看IIC的时候maxim的展台上好像有一个demo,但是没去了解具体的细节。

网友:
围观,关注这个咚咚

楼主:
网上的720p H.264 BDRe码率一般在6Mbps左右,如果是监控质量而不是电影质量,2~3Mbps都足够了,WIFI绰绰有余。
----------------------------------------------

监控与视频会议,只要延时小于0.5秒,应该可以接受了,如果wifi信号质量下降,可以转为800*600,这样的方案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色列一个公司有类似的方案,用的不是wifi,而是自有的协议。wifi 的带宽不足以传输这么高的实时视频。
-------------------------------------------------------------------
the whdi of Ami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