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用EPM240+晶震 可以当单片机使用 实现延时、 定时,数据运算处理吗 ?

楼主(2012-03-01):
仅用EPM240+晶震 可以当单片机使用 实现延时、 定时,数据运算处理吗 ?

网友:
主要看你的数据处理复杂度了,MPM240不适合做复杂的算法

网友:
没见过用CPLD嵌入软核当CPU用的……

网友:
传说中的1位机估计可以实现。

网友:
延时、定时可以,数据处理就免了吧,不过逻辑芯片也有逻辑芯片的优势。。数据收发和转换是他的强项

网友:
240个LE,做数据处理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