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GA COMS图像传感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2-03-01):
现在CPLD采集图像数据部分的程序已经完成,需要验证采集到的数据是否真确。看到说明书里面有测试模式,就是通过设定某寄存器的值比如让它固定输出一副全黑的图片,采集出来的数据是80 10 80 10....全黑的话不是0或FF吗?hsync vsync pclko 都有波形出来了,感觉CPLD部分不太会有问题了。我的图像芯片是640*480,数据是8位的。
  所以请教一下,要设置哪些寄存器才能正常进入测试模式

网友:
应该不止是 80 10。。。至少还有0xFF 0x00 0x00 0xXY。。。

楼主可以说一下你的硬件架构吗 谢谢

楼主:
我采用的是HM0357的VGA 就是上位机给CPLD发一个请求过来,然后CPLD等待一帧开始(只要采集特定位置处的数据就行)。并保存到SRAM芯片,采集完后CPLD通过串行协议读取SRAM数据返回给上位机。过程就是这样。
  80 10 80 10这个数据很有规律其稳定,并且用示波器看了vgadata[7:0]确实如此,如果设置成其它测试图像时,数据就没有规律了
手册里面的寄存器太多,不清楚哪些要设置,哪些不用设置。

网友:
建议看一下ITU‐RBT.656
在这儿简介一下,看图.
一行,有四部分数据,
从左边开始:EAVEnd of Active Video,SAV: Start Active Video,====这两个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占 四个字节0xFF 0x00 0x00 0xXY.

这EAV,SAV之间的东西就是楼主说得80 10. 在恢复视频是没有意义,填充数据; 有用的数据是从第二个0xFF 0x00 0x00 0xXY以后开始的视频数据.

即一行: EAV(4)+填充+SAV(4)+视频有效数据.

后面根据需要是否转换色彩空间. 然后在奇偶场合并就产生图像了.

楼主:
问题得到解决,原因是有个跟编码有关的寄存器需要设置,最后出来的数据对了00代表黑 FF代表白

网友:
楼主还在吗  能把你的寄存器配置给我看下吗  我的黑色和白色都正常  但还是出不来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