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颗单片机UART相互通信的问题。 急 急!!!

楼主(2012-03-01):
两颗单片机A、B之间用UART协议直接通信,A未连接B时单独用示波器测试A的TXD脚波形正常。但当A的TXD连接到B的RXD进行通信时, 高电平正常  而低电平却拉不下来,只比高电平低了1v的样子。  有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哦?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哦!!

网友:
B的串口坏了?

网友:
看看设置吧。请问是什么单片,应该不是51。

网友:
先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好了再连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B确实就是51啊   A是一颗SOC  内核也是5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用485直接去通信B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