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手持设备,四个电池供电,电源部分怎么设计比较合理?

楼主(2012-03-01):
如题,四个电池供电,可能是充电电池5v左右,也可能是碱性电池6v多
里面有个无线模块电源是3.3v-5.5v,肯定得稳压。。。用1117 3.3貌似有点悬啊~也有点浪费。。。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LDO XC6206,带使能脚的还能控制电源开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ldo xc6206,带使能脚的还能控制电源开断

XC6206最大工作电压貌似只有6V?4个碱性电池扛不住的啊~

网友:
还是BUK电源吧,手持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buk电源吧,手持设备。

求教buk知识~

网友:
TPS的电源芯片。

网友:
用DCDC哦,用LDO太费电了。

楼主:
dc-dc有什么现成容易用的模块产品吗?

网友:
关注这个,要低功耗的稳压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dc-dc有什么现成容易用的模块产品吗?

老生常谈: 3R33 模块,同步整流,效率90% , 0.8元

楼主:
关键问题在于,3.3v的话,无线模块不能很好工作,5v的话,电压四个充电电池可能只有4.8v以下。。。
你们说要不要崩溃?

网友:
Torex 降压型DC-DC, XC9232A33, 输入2.5V-5.5V,输出3.3V@600mA.  单价1.00rmb.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关注这个,要低功耗的稳压的东西

网友:
电池,DC-DC

楼主:
回复 网友E:
torex 降压型dc-dc, xc9232a33, 输入2.5v-5.5v,输出3.3v@600ma.  单价1.00rmb.

这玩意哪里能买到?万能的淘宝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