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值为6.3V的钽电容焊接在5V电源上,时间久了会爆掉吗?

楼主(2012-03-01):
如题,电容买错了,本来想买耐压值为10V的钽电容,收到货时,才发现买的是6.3V耐压值的钽电容。如果把它焊接到5V的电源上,余量是小了一点,如果时间长了,会击穿或爆掉吗?

网友:
很危险,钽电容过压必爆!建议换独石电容,体积小,容量大耐压高

网友:
那要看你的电源稳定的程度了

网友:
2.5倍以上比较可靠

网友:
可以用来腿藕。。  如果是用来滤波还是换换

网友:
最好还是满足降额应用吧!
贴片的烧了的话,焊盘也基本没了!

网友:
要是用了中奖机会应该很大哈。

网友A:
钽电容燃烧很好看,丝丝的吐火苗,最后橘黄色的外衣变成了黑色,没事就烧几个玩

网友:
钽电容不要随便用了

网友:
长知识了,原来要达到2.5倍的电压呀。。。

网友:
钽电容还是按规格留余量使用为好,电解电容我们用过,因为厂家说他们的6v3与10v是同个东西,仅封套不同

网友:
产品设计,元件耐压等留余量是惯例

网友:
我以前的公司都是留两倍以上!

网友:
时间长一会爆啊,楼主注意了

网友:
看电源的纹波.如果纹波比较大,或者你的负载变动厉害,还是不要这样用.肯定会爆

网友:
不要拿安全开玩笑,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燃烧很好看,丝丝的吐火苗,最后橘黄色的外衣变成了黑色,没事就烧几个玩 ...

钽电容还可丝丝燃烧发出橙色的火苗,实在是挺好看的,哪天也来试试看!

网友:
目前市面上有不少假冒钽电容,耐压值达不到标称。建议楼主多加小心

PS钽电容燃烧很好看?改天也烧一个试试!

网友:
由于钽电容耐压值的发散性,余量太小有危险,且爆了后在电路中呈短路特性(与电解电容不一样,电解电容呈开路)。

网友:
如果用在LDO输出短应该可以,关键看dc5v稳吧和文波多大

网友:
一半5V的电路会预留三倍以上的钽电容耐压值,电解电容高一点就好。

网友:
我现在都考虑是不是不用钽电容了....现在10uF的陶瓷电容已经很便宜了,体积还小.

网友(2012-03-31):
用钽电容有什么优势?

网友C:
钽电容的ESR很低,高频性能好,但如果电源的纹波太大,冲击电流会比电解电容更大,反而会更容易击穿。所以一般电解电容的耐压余量留两倍,而钽电容则留三倍左右。

网友:
又长见识了,看来以后用钽电容得小心点

网友:
有一定风险,一般都降额50%使用

网友:
标注6.3V耐压的意思应是至少能保证有6.3V的耐压吧,我一直在5V里用6.3V的钽,暂时未发现问题!

楼主:
昨晚测试了一下,标称值为6.3V耐压值的钽电容的击穿电压居然可以达到20V。一连烧了3个,每个电容都是电压加到20V左右才击穿的。这下不担心5V的电压会把它击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测试了一下,标称值为6.3V耐压值的钽电容的击穿电压居然可以达到20V。一连烧了3个,每个电容都是电压加 ...

这样试不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还可丝丝燃烧发出橙色的火苗,实在是挺好看的,哪天也来试试看!

看来都是高端玩家,公司产品用不起钽电容的表示暂无压力

网友:
低压会在电容中间爆出一个洞   跟放烟花差不多 会有星星

网友:
必须得2倍以上,否则会一股烟的

网友(2012-11-13):
我把6.3V耐压钽电容用在5V转4V电源输出,芯片的电源引脚附近,接上电后就冒烟了。

网友:
很多笔记本上用的钽电容,比较CPU供电是0.9V-1.5V左右,它使用的电容耐压值是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钽电容的ESR很低,高频性能好,但如果电源的纹波太大,冲击电流会比电解电容更大,反而会更容易击穿。所以 ...

说得好!

网友(2014-04-17):
很危险的配置

网友(2022-11-16):
引用 楼主:
昨晚测试了一下,标称值为6.3V耐压值的钽电容的击穿电压居然可以达到20V。一连烧了3个,每个电容都是电压加 ...

直接用稳压电源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