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系列写配置字的体会(__CONFIG())

楼主(2012-03-01):
今天,终于弄明白了PIC18F系列单片机的配置字的问题。
原来这个问题书本上很难讲清楚,怪不得都没怎么提到了。
我就在这里花了许多时间,又是看书又是查资料,最后在别人的博客里面看到了最终的答案。
要给单片机编程,大家还必需要看编译器X:\HTSOFT\PIC18\include里面的文件。比如pic18.h或者pic18fxx2.h等。有些东西在前者里包含了,而在后者的文件里就没有包含。而这个__CONFIG()的编写方式就只在pic18.h里面定义了。
当然这个include的文件夹里还有许多别的文件,大家要用什么的时候多去看一看,会发现许多,学到许多。

网友:
微芯有一个专门讲配置字的手册!讲的挺好的,基本上18的单片机配置字都讲了

网友:
you have to read the device header files.

here is what I do to manage configuration words:

1) I copy-and-paste the configuration words from the header file, including their definitions. This way, if i wish to change configuration words for a particular project, i just go in their and comment / uncomment certain words. no need to go back to the device header file.

2) I create a configuration header file, config.h, that includes all the configuration words for devices I typically use, with conditional compilation flags.

so it would be something like this:

===========config.h==============
#ifndef __CONFIG_H
#define __CONFIG_H

#if defined(_18F45K22) || defined(_18F46K22) ...
  __CONFIG(1,
  HC &  \\using high speed crystal
  WDTDIS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

#elif defined(__18F4520) ...
  ....
#elif
  #warn No device header define!
#endif

something like this will make your job of managing configuration words across multiple devices very easy.

楼主:
Thankyou for your help. I'll try it again.

网友(2012-05-15):
我也要用到picc18 单片机的编程的 麻烦你给一个这个博客的链接 或者把配置字的完整代码 给我一下 可以吗 可以加Q282184608 有些问题不懂的 打算请教你一下!

网友:
安装目录下会有个P18Fconfighelp文件......

网友(2014-07-14):
我一个同事曾经在配置字上郁闷了两天。
新出的XC已经可以自动生成配置字了

网友(2014-08-19):
Thankyou for your help. I'll try it Right Now.

网友(2020-12-01):
楼主,有配置字的相关教程吗?分享下,QQ:157428345

网友:
直接叫出ide的设定窗来用, 不需背, 要更详细就看资料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