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电压问题

楼主(2012-03-01):
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空载电压(不考虑整流压降)大概是次级电压的1.4倍,要是满载情况下呢? 1.4*0.9=1.26倍呢还是和变压器次级电压相同?看春风的变压器是按2V 4V 8V 16V取值。还有个问题,整流需要减去全桥压降1.2--1.4V,是不是因该把2V档调整为3.5V左右来抵消全桥的压降呢?变压器还有电压调整率问题,商品变压器标注的电压是空载电压还是满载电压?

网友:
变压器一般标注中载时的电压。
介于空载和满载之间。

网友:
整理时若并联电容容量较大,那么空载时的电压就较高,可以适当加个假负载来限制冲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