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手柄的方向键是什么原理?爱坏不?能不能把它改成普通手柄?

楼主(2012-03-01):
RT一般的方向键都是四个开关,引出来五条线但是这个却只有四条线引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能不能买个普通手柄把里面的东西挪到上面

网友:
内部两个电位器,两端并在一起接正负极,中间抽头引出,一共4条线。就是遥杆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