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linux系统备份的问题。

楼主(2012-03-01):
有一个朋友说他们服务器上装的linux系统下安装了Oracle 的数据库

他向负责安装这个系统的工程师要如何备份linux系统和数据库的方法,结果那个工程师说“linux系统备份不了,备份了也没用,系统蹦的话数据库也没用了”!

我靠……系统怎么会有不能备份的?那个工程师也真TM能忽悠,真炒蛋。

不知道有没有知道这方面知识的兄弟,有关于备份linux系统和Oracle 的数据库操作方法。先谢过了

网友:
tar cfvj backup.tar.bz2 /
搞定了。
再狠点还有dd if=/dev/sda ......

网友:
回复 楼主:
baidu下 linux 脚本 备份,
有许多例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tar cfvj backup.tar.bz2 /
搞定了。
再狠点还有dd if=/dev/sda ......

直接克隆硬盘岂不更快

网友:
1楼正解!当然也有一些类似于Ghost的傻瓜软件……

网友:
直接打包数据库就行了,写个简单脚本判定权限、目录然后打包之类的,然后加入crontab定时执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dd就是直读扇区的,连引导扇区和分区表都可以全备份下来。

网友:
我的备份方法:

使用crontab定期备份数据库,rsync将数据库备份文件与网站文件同步到另一台备份服务器,备份服务器定期将网站文件打包归档

Oracle的不熟悉,不过应该都有将数据库打包备份的命令吧

linux的服务器还是挺靠谱的,我用centos,所有备份工作由系统自动完成,连续运行一年多一点问题也没有,平时只要偶尔登上去看看log文件,看看硬盘空间够不够

网友:
备份系统干嘛?不会安装设置?

那干脆整盘做备份,数据库则按增量备份方式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备份系统干嘛?不会安装设置?

因为换硬盘或者改dns比重新配置服务器方便,而且需要的时间少

试想下一个每天投入几十K广告费的网站,突然硬盘故障,你还要化一天时间来重新配置服务器,老板肯定宰了你

网友:
Oracle当然是做双机热备了,瞎折腾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