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的void cat(const char* filename)实现有一个地方有些疑问,求解

楼主(2012-03-02):
void cat(const char* filename)
{
        rt_uint32_t length;
        char buffer[81];

        if (dfs_file_open(&fd, filename, DFS_O_RDONLY) < 0)
        {
                rt_kprintf("Open %s failed\n", filename);
                return;
        }

        do
        {
                rt_memset(buffer, 0, sizeof(buffer)); //这里为什么要填充0呢,读数据到这个缓冲时不就覆盖调了;不知道这里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length = dfs_file_read(&fd, buffer, sizeof(buffer)-1 );
                if (length > 0)
                {
                        rt_kprintf("%s", buffer);
                }
        }while (length > 0);

        dfs_file_close(&fd);
}
FINSH_FUNCTION_EXPORT(cat, print file)

楼主:
好像是为了rt_kprintf("%s", buffer); 能识别吧

网友:
思考下
length = dfs_file_read(&fd, buffer, sizeof(buffer)-1 );
为什么要减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字符串的标志是最后有一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