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模块 怎么样才可以和电脑主机通信啊,我手上有一个SIM900模块,怎么通信?

楼主(2012-03-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做个转接板,9V转4V, 一个max232转换串口电平。 接上电脑串口就可以。
或者买一usb转uart_ttl的线也可以。

网友:
看PDF就能解决

网友:
看看《SIM900_TCPIP_Application》就明白了,另外,如果真的做项目,可以试试GU900D,呵呵,性能要好些。

网友:
sim900作为客户端与服务器pc建立链接,前提是服务器必须要有公网IP

网友:
可以用另一个GPRS模块拨号上网作为服务器端

网友:
一个GPRS模块上网后通过sms发送ip到另一个gprs模块,另一个模块连接第一个模块,不过好像只有部分省的省内才开放客户ip互联,具体请实验,并公布实验结果

网友:
就是server模式没有成功,tcp udp http ftp都测试成功。有江西的朋友一起测试一下。我的q:419219244

网友:
SIM900有串口, 引出转换成232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