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电路炸板,请各位帮忙指点!

楼主(2012-03-02):
附件是一个搅拌机电路直流电机驱动部分,图中的CN9接300V、负载功率200W的直流电机,客户要求能正反转,现在的问题是:停转的时候极容易烧断电路,请问如何处理,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我已经束手无策!

网友:
停转的时候,电机是不可能立刻停下来的,而你的电路把它直接短路了,这么大的电流烧继电器触点很正常

网友:
建议带刹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但电路也不只是烧继电器触点,它有时会烧到前面的电路如桥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请问如何带刹车,可否说明清楚一点,我平时主要是做软件的,硬件电路懂不多!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仔细分析下,继电器触点电路竟然会有短路的机会。不烧才怪。

网友:
停转时由于惯性,直流电机会产生一电压(电动势),倒灌回桥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得对,电机停止时继电器触点短路,双向抑制二极管P6KE440C就不起作用了,这真是一个问题,我马上改电路。

但为什么会烧了前面的桥堆和铜皮呢?按说电机已经和前面电路分开了??请多指教!

网友:
继电器将电源短路了。

网友:
额。。。。我也再仔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没有吧!

网友:
注意电机的反电动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已经在电机两端双向抑制二极管P6KE440C,你看可以?

网友:
这事我要做:
在它停止时先把电机反电势引入一个大大的泄放电阻里,大大是指电阻功率要大,电阻阻值不要大。
可以搞个检测电路,看泄放电阻上电压足够小了再进行下一步换向,要是嫌等待时间过长就给电机加个机械式刹车。
桥坏也是跟这个反电势有直接关系的。
另外还要记住直流电机启动时电流会是工作电流的NN倍,所以你如果没有软启动时的的桥要足够结实
再高级一点的,刹车把反电势引回电源里,如果电源能吃得下的话,就像电力机车回收能量一样,不过这玩意就做的大了

网友:
另外LZ不要指望双向抑制二极管,这纯粹是以卵击石的行为.

网友:
广告时间: 本人承接以下业务 1.焊detonator 2.锯灯泡 3.火补citybuster 4.精修银河系 公司网址:三达不溜点不吭你吭谁点靠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广告时间: 本人承接以下业务 1.焊detonator 2.锯灯泡 3.火补citybuster 4.精修银河系 公司网址:三达不溜点不吭你吭谁点靠姆
本人正好在几个银河系 不知是那个电子民工搞坏了,方便的话,打个时光的过来,费用全报!

网友:
一般的继电器无法直接控制高电压直流,请仔细查看继电器触电容量参数,一般控制直流是最大为30VDC。
控制高压直流触电很容易拉弧短路。

网友:
可以在整流前加一个通电断电继电器,后面的换向继电器动作时先断电,换向结束后再通电,使后面的换向继电器在触电无电的情况下切换

网友:
可控硅控制通断电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本人正好在几个银河系 不知是那个电子民工搞坏了,方便的话,打个时光的过来,费用全报!

你这个家伙......唉,看贴不仔细。

网友:
可以用22楼的图,接线试一下。

网友:
觉得这种设计不可靠。不如改成交流电机,可控硅控制导通角(转速),切换电容接法实现正反转

网友:
回复 网友H:

高手,长见识了。不过这样切换正反转的话电机的输出功率不会受到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影响不大,工业上很多都这么用的。
如果刻意追求高效率、高平稳度应该改成三相无刷电机,那样一来整套电机、控制、驱动都要跟着改,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