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校正

楼主(2012-03-02):
我手里有3块万用表:福禄克17b,胜利 89D和一个胜利100块钱的 。3块表测量同一电压是读数都有偏差,问有没有简单办法,判断块表的读数时准确的,那个读数时可以相信的。

网友:
判断方法不会太简单,因为误差是绝对的,只有用高准确度的标准源才能判断,没有标准是不行的。

网友:
在误差范围内就都是可信的。

网友:
都是三位半的表,没有什么好比较的,实在想比较的话,室温20°左右,已17B做为基准吧

楼主(2012-06-21):
没有校准的方法,真难办

网友:
17b精度跟另外两个比也好不到哪里去,读同一个电压有偏差,谁比较接近一点还真难说。

网友:
一般相信17B的吧。

楼主:
不纠结了,搞了个187,。

网友:
接下来怀疑187不准,于是搞了个3456,然后有怀疑3456没有校准,就搞了个3458----------

网友:
好像福禄克公司有为万用表校准服务的说

网友:
如果都没超过说明书说明的误差范围,相信胜利,如果超了,相信17B。我实测17B的误差相当大,只是附和说明书范围而已,相比之下,国产万用表要准得多,但是胜利的表用不住,两三年就报废了是个大问题。

网友:
用处于校准有效期内的万用表…………
如果没有,个人还是愿意相信17B,或许有误差,但长期使用可靠性好

网友:
有没好的电源,主要是纹波小;(如Agilent电源)
你没有好点的信号源,就只有找个比它们好的表来做基准了,然后按照各表的参数表来校准就OK;(如FLUKE189)

网友:
還是想辦法弄個基準源吧,17B 反應不太爽

楼主:
187的基本就不怀疑了。
是应该有个基准源,把电压标准了就行了。其他档位没办法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187的基本就不怀疑了。
是应该有个基准源,把电压标准了就行了。其他档位没办法标。 ...

再用187和福禄克17b,胜利 89D和一个胜利100块钱的测试一回年看,然后上数据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