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做一个可控转动时间的步进电机,我输入一个时间,电机就转动相应的时长。

楼主(2012-03-02):
我的初步构想是,用定时计数器,收到输入数据后,作为计数初值,电机转动,到时间后,定时计数器产生中断,电机停止。
附加要求是按键键入值需用数码管显示出来。
本人才疏学浅,不知我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如果可行,键盘的输入值,怎么传递给计数器呢?

楼主:
哪位给点意见,是不是我这个想法太天马行空了?
能实现吧,基于51的话。

网友:
这个实现没问题,就和设定数值跑到相应距离一个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思路有了,实现的话就得下功夫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能给出一个一分钟大概100转的步进电机型号吗?
我有一个28BYJ-48的,通过UN2003连接,转的太慢了,一分钟3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思路有了,实现的话就得下功夫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能给出一个一分钟大概100转的步进电机型号吗?
我有一个28byj-48的,通过un2003连接,转的太慢了,一分钟3圈。

步进电机的转速是跟你发送脉冲的频率有关的

28BYJ-48 你查下是不是带减速机构的电机

楼主:
步进电机的转速是跟你发送脉冲的频率有关的
28byj-48 你查下是不是带减速机构的电机
哦,明白了。
是的,我查了,是减速电机,1:64,我对电机就接触过这个,具体找哪个电机我再查询吧。
谢谢了。

网友:
什麽用途,這個主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麽用途,這個主要
打算用电机连接一个套管,用来传送大米,是个学校的项目,跟机械系合作。

网友:
这种场合用步进不合适吧,步进适合低转速高精度的场合,你这个用直流带减速箱的就行,转速快扭矩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种场合用步进不合适吧,步进适合低转速高精度的场合,你这个用直流带减速箱的就行,转速快扭矩大。

我也觉得是,步进电机没太合适的,直流的能满足要求,就用直流的,谢谢建议啊!
直流电机带减速箱?我查查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这种场合用步进不合适吧,步进适合低转速高精度的场合,你这个用直流带减速箱的就行,转速快扭矩大。
我也觉得是,步进电机没太合适的,直流的能满足要求,就用直流的,谢谢建议啊!
直流电机带减速箱?我查查去。

直流的考虑惯性

网友:
建个表,然后计时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定时控制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定时有点不可靠。

回复 网友G:
建个表,然后计时就可以了

回复 网友D:
买个定时控制器。控制

能力不行,刚买了个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好贵,一共花了260.

网友:
回复 网友B:

需要什么样的驱动器,我这里有,特价70.

网友H:
步进电机用时间有点悬,觉得还是根据驱动器的细分来判读脉冲数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步进电机用时间有点悬,觉得还是根据驱动器的细分来判读脉冲数好点.

已经改成设置多少步,就转多少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