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LTSPICE 软件自动计算出 输入和输出 两信号的 相位差

楼主(2012-03-02):
rt

简单的 如下图:

修改:换一张图,吧曲线颜色改为红色 看得清楚

网友:
关注下~

俺在MC中是利用Performance Tag Mode 先分别得到峰值,然后再得到该峰值点上对应的X轴坐标(时间),然后据此得到时间差。。。

网友:
我只会这么量,看来太不精确

网友:
这种情况你应该用AC swee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手动量出两个峰值的之间的时间差 再除以波形周期  再乘以360度就是相位差 这个我试过是可以的

但是我想要分析不同频率下的相位差,一种一种去量太麻烦了

回复 网友C:

ACsweep 我不会弄,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但是我想要分析不同频率下的相位差,一种一种去量太麻烦了

这更是要AC sweep了。找个spice的教程看看吧,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啊。

网友:
根据multisim来看,应该有个类似ac分析的功能,幅频相频都在里面

楼主:
找到方法了! 使用AC analysis 就可以了

网友:
LTSpice 怎样绘制 A 及 B 讯号之相位差别
--------------------------------------
这电路是个全通用滤波器, V(a) 及 V(b) 相差应保持相差 90 度, 但如何才能检视?

1. 先使用 AC Analysis, 就可得到输出 V(A) 和 V(B) 的波德图

2. 在 图 1 的波德图人手增加另一个图框架, 选用 V(a), 然後在图中【V(a)】标题上用鼠标右按, 把它改成 V(a)/V(b)

3. 图 3 的虚线就是想得到之  V(a) 和 V(b) 的相位差别

4. 图 4 是如何弄走 V(a) 和 V(b) 的增益差别曲线, 只留下相位差曲线

5. 图 5 是最终效果

附上: phasediff_a_b.asc.txt, 使用时把.txt 去掉

网友:
做交流分析,添加曲线V(out)/V(src),就可看到在不同频率下的相位偏移和幅度增益曲线了。so easy.

网友(2012-12-06):
标记一下

网友:
LZ的波形图太黑,看不见。何原因,试贴个我的图看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