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7815、7915电路,总打保险,郁闷,求助

楼主(2012-03-02):
一直使用的一个射频信号源,最近不能用了,上电就打保险,拆开后仔细排除了两天,问题感觉很诡异,电路如下图

以下测试输出均为空载
A、B和地端直接上正负20V直流,输出正常;
只使用A和地或B和地,也就是均使用半波整流的情况下,输出正常;
变压器空载不打保险,A对中间抽头和B对中间抽头电压基本均为交流19V左右
只要是使用变压器输出端的三个抽头直接打保险,打了十几个了这两天
四个二极管在系统中使用万用表测量,状态基本一致,正向600欧左右,反向阻值很大
向大家请教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啊
谢谢了

网友:
感觉描述不清楚

网友:
电容有漏电。把电容全换了。

网友:
不像有漏电啊,如果漏电的话,直接接直流怎么没有问题?还有直接一路也就是半波的时候怎么没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描述不清楚

谢谢,需要知道什么信息马上补充

网友:
这个电路看不出什么明显问题,楼主是试的同一块板子?另焊一块试试吧。

网友:
电容太大?

网友:
先换二极管,再换变压器......

网友:
7815 7915买到次品了吧!

网友:
电容确实很大,10000uf,但已经工作了10几年了,应该不是容量过大的问题我分析;板子是在设备中的,除了正负15还有三组输出,且结构空间很局促,重焊也不好安装,还有那个实际上不是7815,是LTC780-15,LI的片子,1.5A的,手头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换二极管,再换变压器......
还是看看二极管吧,电容太大,输入保险丝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下保险的牌子

网友:
保险丝额定功率太小了,受不了正负电源平滑电容的充电电流。

如保险管用 1A 的则太小了, 改用 3A 或 5A 吧。

网友:
LZ玩马甲? 10000uF,用这么大的电容,还是保险保搞大些再试吧。

网友:
这电容极性难不成我的记忆有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啊哦。。。。楼主不会真照图这么弄的吧?

网友:
我也看了一下,,7915那边电容是反边的吧!

楼主:
那个电容极性是画错了,让学生画的没仔细审
大家不用怀疑电路本身了,这是AV1485(好像是这个型号,在家里,到学校后确认一下)射频信号源的电源部分的其中一部分
电容确实是10000uF的,不过折腾了几天还真是这两个电容出问题了,焊下来之后换成两个2000uF的问题就解决了;那两个10000uF的电容容量竟然还只剩了不到1000uF,其中一个的直流阻值竟然只有5K左右;
这个信号源本身标称的保险管就是1A的,我们测试的时候其实随便拿一个就用,1A-10A之间的都有
我在顶楼描述的现象都是真实的,这些现象也是最终总结发现的,要把故障定位到这组输出上就用了大半天
谢谢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玩马甲? 10000uf,用这么大的电容,还是保险保搞大些再试吧。

不是玩马甲,那个账号就是我的学生的,在我的指挥下拆装、焊接、测试,现在很多时候自己不愿意动手了,用同一台电脑上网,有时候可能就忘了退出再重新登陆,就直接回复了

网友:
原来如此,都是电容惹的祸,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玩马甲? 10000uf,用这么大的电容,还是保险保搞大些再试吧。

这个电容反了吧!